[信号与系统] 根据信号框图推导的系统信号输出与原论文中的不一致

楼主(2023-10-01):
小弟最近在看一篇关于主动降噪耳机的论文《Optimal Controller Design for Virtual Sensing with Independent Noise Source Measurement》(附件),

其中有个公式的结果令我百思不解,首先我认为论文推导得到的最终公式是没错的,但我一直找不错我推导的过程哪有有问题,总是与论文的有差异,
有发邮件请教论文作者,不过可能时间太久,邮件地址估计失效了,一直没有回复;特来此论坛,希望各位大神能抽空帮忙看看,非常感谢了!
1)信号框图(如附件图片):

简单说明,论文讲的是一个hybrid active noise control信号模型,可简单当成是主动降噪耳机,像苹果airpods pro那样的,其中:
N:noise,即外部环境噪声;
Gr:环境噪声到信号拾取端(例如feed forward microphone)的传递函数;
G1:primary path,环境噪声到feedback microphone的传递函数;
G2:primary path,环境噪声到virtual microphone(例如耳膜处)的传递函数;
P1:secondary path,发声单元如扬声器到feedback microphone的传递函数;
P2:secondary path,发声单元如扬声器到virtual microphone(例如耳膜处)的传递函数;
Cff:feedforward filter,即前馈控制滤波器
Cfb:feedback filter,即后馈控制滤波器
yb:feedback microphone处的最终输出信号
yv:virtual microphone处的最终输出信号

2)论文中,得到的yv结果如下(我有参考其他论文,认为这个结果是正确的)
(如附件图片)

3)为了便于理解,我自己动手也推导了一遍,但发现与原论文的结果有差异,百思不解:
(如附件图片)

信号框图

信号框图

论文中yv的结果公式

论文中yv的结果公式

我的推导过程和结果,及差异点

我的推导过程和结果,及差异点

Optimal Controller Design for Virtual Sensing with Independent Noise Source Meas.pdf

原论文

推导思路和问题

网友:
我们论坛bug,图片要单独上传才行

复制粘贴会看不到。

网友A:
只看你看的说明带入,确实是你写的。

是不是原论坛里面有隐藏的问题没有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你看的说明带入,确实是你写的。

是不是原论坛里面有隐藏的问题没有说。

一般写论文的,中间推导过程都省略了;
而且,我有看到别人类似的论文,结果公式也是一样;所以我才认为是我自己推导的有问题,就是自检没找到原因

楼主:
自我解答:
出错的是图5而不是公式10。
图5中,P2的输入原则上应该跟P1相同,这意味着Cfb后面的分支节点应该跟后续的相加节点互换顺序。
此时,公式10就没问题了。
这应该是画图时出现的错误,审稿人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