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USBX的OTG如何处理?

楼主(2023-10-01):
现在打算实现OTG,让主从自动识别,硬件上的ID和VBUS sensing都预留了。这个怎么关联?那里有示例工程?

主机模式打算实现MSC,从机打算实现MSC+CDC。
工程是用CUBEMX生成的。
现在把ux_user.h中的宏定义手工修改了。

//#define UX_HOST_SIDE_ONLY

/* Defined, this value will only enable the device side of usbx.  */
//#define UX_DEVICE_SIDE_ONLY

/* Defined, this value will include the OTG polling thread. OTG can only be active if both host/device are present.
*/

#ifndef UX_HOST_SIDE_ONLY
#ifndef UX_DEVICE_SIDE_ONLY

 #define UX_OTG_SUPPORT

#endif
#endif

然后如果不这样修改,只是单纯分别初始化HOST或DEVICE的话,在_ux_host_stack_initialize中,会报UX_MEMORY_INSUFFICIENT错误。
内存已经修改大。

#if !defined(UX_HOST_STANDALONE)
    /* Obtain enough stack for the two USBX host threads.  */
    if (status == UX_SUCCESS)
    {
        _ux_system_host -> ux_system_host_enum_thread_stack =  _ux_utility_memory_allocate(UX_NO_ALIGN, UX_REGULAR_MEMORY,
                                                                            UX_HOST_ENUM_THREAD_STACK_SIZE);

        /* Check for successful allocation.  */
        if (_ux_system_host -> ux_system_host_enum_thread_stack == UX_NULL)
            status = UX_MEMORY_INSUFFICIENT;
    }

楼主:
在usbx\common目录下找到主从相关的代码了,可能这里面的逻辑要自己弄下了,什么时候触发主机中断,什么时候触发从机。。。

网友:
支持OTG方式,不需要手动切换HOST,  Device,不过应该是没有做例子。

楼主:
微软官方有关于OTG的只言片语的代码,基于LPC3131的,但那个ThreadX现在的主要维护人员说,这芯片太老了,就没然后了。现大比较奇怪的是,不主从一体,初始化HOST或DEVICE,内存不足。现在用的最新的ThreadX和CUBEMX.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官方有关于OTG的只言片语的代码,基于LPC3131的,但那个ThreadX现在的主要维护人员说,这芯片太老了, ...

可以考虑在他们的Github上给他们发个issue,看看方便制作个OTG的案例不,方便参考,不用自己摸索了,太耽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