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USB插入为U盘安装驱动后为全速设备

楼主(2023-10-02):
如何实现USB插入为U盘安装驱动后为全速设备

网友:
这个怎么理解,是设备插入电脑,电脑端识别为全速吗?

硬件为全速 + 对应的全速描述符配置即可。

楼主:
就是帮同事装一个网卡  可是这网卡头一次插入的时候是一个U盘  带一个程序 其实就是 运行后安装驱动 后 U盘   变成网卡 不知道怎么实现的。怎么识别出两种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帮同事装一个网卡  可是这网卡头一次插入的时候是一个U盘  带一个程序 其实就是 运行后安装驱动 后 U盘 ...

应该是个复合设备,首次插入应该是网卡的那部分还没有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