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DRAM] IS42S32800G-6BLI 可以替代IS42S32800J-6BLI吗?芯片是通用的吗?

楼主(2023-10-03):
[SDRAM] IS42S32800G-6BLI 可以替代IS42S32800J-6BLI吗?芯片是通用的吗?

本来项目用的 IS42S32800J-6BLI  可以换成 IS42S32800G-6BLI 吗? 找不到他们区别,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可以,主要是G系不再推荐

楼主(2023-1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主要是G系不再推荐

但是我看G更好买,更便宜,J 不好买贵, 这个是什么区别大佬,我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G更好买,更便宜,J 不好买贵, 这个是什么区别大佬,我没有找到

G更好买说明市场上还有大量存货。

J 有个TSOP封装,其它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