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STM32H730 SDRAM LTDC显示异常

楼主(2023-10-04):
使用STM32H730芯片,LTDC显示,用SDRAM做显存,用DMA2D搬运数据,

问题:写入背景颜色,只有在不断的写入才能一直显示,如果只写一次的现象是闪一下然后恢复到白背景
如:把背景颜色改为蓝色,在while(1)里一直写可以一直显示蓝色,如果只写一次就会闪一下蓝色然后恢复到背景白屏

求助

网友A:
不使用DMA2D,手动设置这个SDRAM显存空间颜色数值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DMA2D,手动设置这个SDRAM显存空间颜色数值是否正常。

不用DMA2D,手动写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DMA2D,手动写也是一样

1、批量测试你的SDRAM读写是否正常
2、LCD仅测试背景色是否正常,就是不使用图层,也用不到SDRAM的那个配置。

楼主:
硬件问题,电源那块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件问题,电源那块没有焊好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