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多声道环绕声软件开发KC3X用户主机I2C通讯寄存器地址

楼主(2023-10-05):
使用I2C从机接口,写入的I2C地址为0xac, 读取的I2C地址为0xad 支持单/双/多字节读写。
实现杜比数码、DTS、AAC、MP4、PCM、HDCD等格式解码,多声道环绕声聆听体验 多种聆听效果重放。

地址        名称        描述
0x01        KCM_READ_IRQ        读中断请求寄存器,8位寄存器
0x03        KCM_CLEAR_IRQ        清除中断请求寄存器,8位寄存器
0x05        KCM_POWER_ON        用户主机上电寄存器
0x06        KCM_FLAG_CTRL        标志(待机、静音、杜比数码动态压缩)
0x09        KCM_TEST_TONE        噪音测试控制
0x0a        KCM_SRC_DETECT        检测所有有效的音源一次
0x10        KCM_ERROR_FLAG        获取模块错误及解码标志,32位寄存器
0x18        KCM_SRC_FORMAT                数码信号输入格式指示
0x19        KCM_SRC_CHANNEL        数码信号输入通道信息及超低音指示
0x1a        KCM_SRC_RATE        数码信号输入采样率及实际播放采样率指示
0x1b        KCM_SRC_BPS        数码信号输入码流率指示
0x1c        KCM_SRC_VALID        有效的音源输入改变,16位寄存器
0x1f        KCM_WORK_STATUS        模块工作/运行状态指示
0x20        KCM_INPUT_SOURCE        输入音源选择
0x21        KCM_INPUT_VIDEO        输入视频源选择
0x24        KCM_SPK_CONFIG        喇叭设置
0x25        KCM_LPF_FREQ        超低音通道LPF低通滤波器频率
0x26        KCM_HPF_FREQ        主声道小喇叭HPF高通滤波器频率
0x28        KCM_LIP_SYNC_SET        齿音同步延迟时间,修正对画面与声音不同步
0x29        KCM_LIP_SYNC_MAX        齿音同步最大的延迟时间
0x2b        KCM_LISTEN_MODE        聆听模式选择
0x2c        KCM_EQ_SELECT        多段EQ均衡音效处理选择
0x2e        KCM_VOLUME_MAX        设置音量最大值
0x2f        KCM_VOLUME_CTRL        音量值设置
0x30        KCM_FL_TRIM        前置左声道微调
0x31        KCM_FR_TRIM        前置右声道微调
0x32        KCM_CE_TRIM        中置声道微调
0x33        KCM_SW_TRIM        超低音声道微调
0x34        KCM_SL_TRIM        环绕左声道微调
0x35        KCM_SR_TRIM        环绕右声道微调
0x36        KCM_BL_TRIM        后置左声道微调
0x37        KCM_BR_TRIM        后置右声道微调
0x38        KCM_MIC_MIXER        话筒声音与主声道合成比例
0x39        KCM_MIC_VOLUME        话筒1及话筒2音量比例
0x3a        KCM_MIC_ECHO        话筒直达声及回声比例
0x3b        KCM_MIC_DELAY        话筒延迟时间及重复比例
0x3c        KCM_MIC_REVERB        话筒混响1及话筒混响2比例
0x3d        KCM_MIC_WHISTLE        话筒啸叫声音反馈模式
0x3f        KCM_MEM_BRIGHT        记忆用,用户主机面板亮度控制,一般用于从远程返回主机
0x40        KCM_EXTR_MEMORY        扩展给用户主机的掉电记忆空间,0x40-0x7f共64字节
0x80        KCM_CUSTOM_CODE        设置用户自定义功能寄存器
0x81        KCM_RD_INFO        读取模块信息寄存器
0x82        KCM_FW_UPGRADE         升级模块固件寄存器
0x83        KCM_RD_RAM        读取指定地址的RAM内容
0x86        KCM_MAX_DELAY        读取所有声道最大可用的延迟时间
0x87        KCM_DELAY_TIME        设置所有声道的延迟时间
0x88        KCM_PROGUCE_SIGNAL        模块内部产生的信号配置
0x8b        KCM_EQ_SETUP        多段EQ均衡音效处理设置
0x8c        KCM_EQ_VALUE        多段EQ均衡音效处理数值
0x8d        KCM_MIC_ADJ_MAX        话筒各种参数最大值设置
0x90        KCM_WR_SPECTRUM        设置频谱模式
0x91        KCM_RD_SPECTRUM        频谱数值读取
0x94        KCM_WR_FLASH        写入512字节FLASH掉电记忆空间,带偏移量及长度
0x95        KCM_WR_GET_FLASH        准备读取512字节FLASH掉电记忆空间,写入偏移量
0x96        KCM_RD_FLASH        读取512字节FLASH掉电记忆空间
0x98        KCM_APP_COMMAND        读取手机/远程APP控制指令,多字节
0xa1        KCM_PLAY_FILE_QTY        读取多媒体文件总数量,共2字节
0xa2        KCM_PLAY_FILE_TIME        读取正在播放文件的总时间,共2字节单位秒
0xa3        KCM_PLAY_TIME        读取正在播放的实际时间,共2字节单位秒
0xa4        KCM_PLAY_INDEX        读取/写入文件播放编号,共2字节
0xa5        KCM_PLAY_STATE        读取/写入文件播放状态,共1字节
0xa6        KCM_PLAY_OPERATE        读取/写入文件播放控制,共1字节
0xb0        KCM_WR_COMMAND        写入指令,多字节
0xb1        KCM_RD_COMMAND        读取指令,多字节

KCM_SRC_FORMAT 数码信号输入格式指示,0x18只读寄存器
数值        常量        说明
0x00        KCM_SRC_NOS        没有信号输入
0x01        KCM_SRC_PCM        PCM信号输入
0x02        KCM_SRC_AC3        标准的AC3信号输入
0x03        KCM_SRC_DTS        标准的DTS/DTS-CD信号输入
0x04        KCM_SRC_AAC        AAC信号输入
0x05        KCM_SRC_DSD        MPEG2多声道信号输入
0x06        KCM_SRC_DSD        DSD信号输入
0x07        KCM_SRC_MP3        MP3信号输入
0x08        KCM_SRC_SBC        SBC蓝牙信号输入
0x11        KCM_SRC_LPCM        LPCM信号输入
0x21        KCM_SRC_HDCD        HDCD信号输入
0x12        KCM_SRC_EAC3        Enhanced AC-3信号输入
0x22        KCM_SRC_TRUE_HD        杜比TRUE HD信号输入
0x32        KCM_SRC_MLP        DVD AUDIO MLP信号输入
0x13        KCM_SRC_DTS_ES        DTS Extended Surround信号输入
0x23        KCM_SRC_DTS_MA        DTS HD Master Audio信号输入
0x33        KCM_SRC_DTS_HRA        DTS HD High Resolution Audio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