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Keil Debug时System Viewer显示不了

楼主(2023-10-05):
在Keil V5.38中对STM32F407VET6进行Debug时发现Peripherals->System Viewer菜单显示为空,如下图所示,这该如何解决呢?根据CSDN的解释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安装个最新版的CMSIS软件包试试,还是不行的话,考虑重新安装下MDK。

这个调试组件是通过cmsis-svd文件获取的内核和外设地址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个最新版的CMSIS软件包试试,还是不行的话,考虑重新安装下MDK。

这个调试组件是通过cmsis-svd文件 ...

重新安装Keil之后问题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