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在一个threadx线程里“内存操作函数”会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3-10-07):
建一个threadx线程,堆栈大小也足够大,在线程里用常用的函数“memset、strcpy、strcat、strcmp、strncpy、strncat”操作一个全局变量,会产生“HardFault_Handler”错误,屏蔽操作内存就没有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你用的是M7吧,注意这个问题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562&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M7吧,注意这个问题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硬汉哥,还真是指针造成的,自己定义的一个结构体怎么对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还真是指针造成的,自己定义的一个结构体怎么对齐呢?

#pragma pack(push) //暂存对齐
#pragma pack(1/2/4/8)

//对齐的代码块

#pragma pack(pop)  // 还原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