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大家怎么使用代码审查工具的?

楼主(2023-10-07):
最近在keil中使用PC-Lint工具,按照网上的方法用了一下,是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的,比如switch语句中缺少break语句的。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列出的警告太多了,stm32库函数中的问题都会警告出来。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设置的?

另外请教下大家,是怎么做代码审查的了?

网友A:
C-State用过没,还不错。

IAR8.3里面的C-STAT功能真不错,方便的分析函数可能存在的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737&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State用过没,还不错。

IAR8.3里面的C-STAT功能真不错,方便的分析函数可能存在的问题

请教C-State里会警告两个长整形相乘后赋值给长整形,可能会溢出,这个警告怎么忽略啊?
因为这个乘法自己知道数据范围是可控的,不会溢出
有没有什么指示符让c-state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C-State里会警告两个长整形相乘后赋值给长整形,可能会溢出,这个警告怎么忽略啊?
因为这个乘法自 ...

当前我也是简单的测试了下,还没有研究具体玩法。

网友:
测出的问题项是有分类的,排序后可以快速跳过同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