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请教,STM32H750+W25Q16擦除块的时候一直等不到BUSY状态变为0

楼主(2023-10-07):
驱动代码是移植ARMFLY例程:V7-050_串行SPI Flash W25QXX读写例程(DMA方式)
工程相关配置:

        MPU_Config();//ARMFLY例程直接搬过来的
        /*下面三句是原子的工程配置*/
        SCB_EnableICache(); /* 使能I-Cache,函数在core_cm7.h里面定义 */
        SCB_EnableDCache(); /* 使能D-Cache,函数在core_cm7.h里面定义 */
        SCB->CACR |= 1 << 2;/* 强制D-Cache透写,如不开启透写,实际使用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 */

SPI配置:

问题:1、目前读芯片ID,稳定能读取上来0xEF4015,偶发性会把上次读取到存储在接收缓存区的数据当做chip id,多读几次正常。
调用sf_ReadBuffer后,偶发下次读取chipID时候返回的数据就是没有的,取用了之前buff里的数据。
(这里不太理解ARMFLY例程的发送接收回调,怀疑是数据发送完成后把传输完成标志置为完成,但是没有数据接收,所以取用了buf里之前旧的数据?)
发送接收等待的接口:

中断里把传输完成标志设置为完成:

问题:2、(感觉和问题1是同个原因)当前调用sf_AutoWriteSector写一块数据,很小的概率能正常写入并busy=0退出。
调用擦除块的时候,sf_WaitForWriteEnd();也是一直等待退不出来,busy位一直是1。这时候断电重启设备,去读取块的数据,发现擦除和写入操作都是执行成功了。

测试代码:

查询busy状态函数(接收buf的数据就是在这里打印的):

楼主:
粘贴的截图发不出来的嘛。。。。

网友A:
1、主RAM空间不可以是DTCM地址,这个空间不支持DMA
2、主RAM空间可以使用AXI SRAM,即0x2400 0000, 参考此贴配置关闭AXI SRAM的Cache读写。这句话 SCB->CACR |= 1 << 2;删掉,

仅采用此贴的配置即可,配置为最低性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322

3、然后就是片选和SPI相关引脚务必正确配置到你的板子。特别是片选。另外就是降低SPI时钟试试和SPI所涉及到GPIO速度等级试试。

移植那个工程,主要就是这些,别的没有特别要注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RAM空间不可以是DTCM地址,这个空间不支持DMA
2、主RAM空间可以使用AXI SRAM,即0x2400 0000, 参考此 ...

主RAM使用AXI的设置方法是在魔术棒那里这么设置吗?
不勾选:0x20000000 0x20000
勾选:   0x24000000 0x80000
我的工程原本是两个都勾选的,改成上面这样,没什么效果。

我看ARMFLY V7开发板用户手册上73.9章节,RAM空间勾选的是DTCM噢?
(实际上,例程虽然使用DTCM作为主RAM,为了避免DTCM不支持DMA,是把DMA接收和发送的BUF定义到了SRAM4对吧,并在函数MPU_Config(); 设置了SRAM4关闭Cache)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RAM空间不可以是DTCM地址,这个空间不支持DMA
2、主RAM空间可以使用AXI SRAM,即0x2400 0000, 参考此 ...

因为现在是能正确读取chip ID,我认为片选和SPI引脚配置是没问题的。尝试把MOSI、MISO、CLK的IO速度设置为中等,SPI时钟分频用64,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RAM空间不可以是DTCM地址,这个空间不支持DMA
2、主RAM空间可以使用AXI SRAM,即0x2400 0000, 参考此 ...

另外:我的工程跑的是FreeRTO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RAM使用AXI的设置方法是在魔术棒那里这么设置吗?
不勾选:0x20000000 0x20000
勾选:   0x24000000  ...

理解的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是能正确读取chip ID,我认为片选和SPI引脚配置是没问题的。尝试把MOSI、MISO、CLK的IO速度设置 ...

你的UID读取是用的DMA方式读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ID读取是用的DMA方式读的不。

是的,bsp_spiTransfer();用的同一个,打开了DMA的宏

您说的把SCB->CACR |= 1 << 2;这句话关闭,倒是检测busy=0成功率高了很多,但是读取块数据会错误,每次读出来数据不一样。

楼主:
这么来说的话,我按照例程的那么用也没问题。感觉问题还是出在了DMA的接收这里。
1、查询状态寄存器时候,数据发送误码导致应答结果错误?
2、或者是压根没收到数据应答,这个情况下,状态也能置为传输完成的么?

打算把接收和发送独立开来试试

楼主:
验证用中断方式非常好用,先跳过赶项目进度了。
DMA的问题后续再回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