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OS] FreeRTOS无法启动任务,显示HardFault异常

楼主(2023-10-08):
有大佬遇到过FreeRTOS无法启动任务的问题吗?我最近在eclipse上基于IAR编译器新建了一个STM32H750VBT6的FreeRTOS工程,启动程序一直卡死在vPortStartFirstTask的svc 0处,但是同样的程序直接在keil上又能成功运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启动失败是没有移植好,直接CubeMX生成FreeRTOS工程,对比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失败是没有移植好,直接CubeMX生成FreeRTOS工程,对比下即可

感觉和编译器有关,一模一样的代码我在IAR编译调试没问题,但放在eclipse上调用IAR编译器启动任务一直卡死在svc0,无法触发PendSV_Handler中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使用stlink仿真显示2023-10-08 08:08:38.249 | Log     | HardFault exception., The processor has escalated a configurable-priority exception to HardFault.,    A bus fault has occurred on an instruction prefetch (CFSR.IBUSERR, BFAR)., , Exception occured at PC = 0xffffffff, LR = 0x0, , See the call stack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和编译器有关,一模一样的代码我在IAR编译调试没问题,但放在eclipse上调用IAR编译器启动任务一直卡 ...

这种玩法没测试过,直接在VSCode上调用IAR编译器我测试过,没问题。估计eclipse有什么骚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