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50] 请教,CUBEMX生成STM32H755ZI(dual core M7+M4)MDK例程M4核无法下载程序咨询

楼主(2023-10-08):
底层配置代码是用CUBEMX生成的,生成MDK工程后,M7核可以正常烧录,运行

M4核经常出现不能下载程序,或者第一次可以正常下载,但是断电重启后,就无法读取到芯片,只能把boot0拉高后擦掉程序才可以读取芯片
咨询过fae,初步反馈说是时钟配置的问题,但是一直没给出详细的解决办法
因此请教各位大大,有没有啥思路

时钟树配置,使用外部12M晶振

时钟树配置,使用外部12M晶振

时钟选择

时钟选择

楼主:
还有想请教下锁相环PLL1里的fracn是啥意思,查了手册,也没能看到详细的介绍

网友A:
1、没操作H7双核的经验。不过你说“boot0拉高后擦掉程序才可以读取芯片”,说明你的M4程序大概率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时钟配置这块。
2、fracn是分频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操作H7双核的经验。不过你说“boot0拉高后擦掉程序才可以读取芯片”,说明你的M4程序大概率是有问题的 ...

嗯,应该是的,看了下源码,是要先等m7核先跑起来,m4核才能正常工作,具体的我还得再看看,多谢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