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74RE ADC采样 低端值非线性

楼主(2023-10-08):
ADC的采样数值,低于满量程的2% ADC没有线性,甚至精度都没有。之前采样都是采样中点作为0点,没发现这问题。是配置的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都得加零偏处理,进入线性区之后再进行采样

网友A:
这个不正常,这个误差有点大,比如3.3V满量程得话,%2就有66mV,这个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正常,这个误差有点大,比如3.3V满量程得话,%2就有66mV,这个太大了。

确实,我用cubemx 生成的代码,默认没有调用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 这个校准函数,看了官方例子才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我用cubemx 生成的代码,默认没有调用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 这个校准函数,看了官方例 ...

很久都不用这个校准函数了。 以前F1时代才需要用这个。

几乎没见过ADC有大于2%的误差。建议查查芯片ADC基准电源的设计,比如使用独立的LDO或基准源,或者更改ADC的采样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