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che] CACHE+usb无法连接

楼主(2023-10-09):
用CUBEIDE配置的STM32H7芯片

不开CACAHE可以正常连接,打开之后就不行了,但是项目需要开CACHE,有什么办法能在开CACHE情况下让USb正常连接吗?
之前没搞过这种带CAHCE的,我查网上说是要把USB放到没带CACHE的内存里,有大佬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A: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楼主的开的那个RAM空间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

楼主的开的那个RAM空间Cache。

图片我这边能看到啊,我不知道怎么补传,我就是用CUBEIDE,图形界面打开了CACHE,这个应该算是全局配置了吧,我不清楚,然后配置MPU为TEX001,C S B 都是0,但是还是不能使用USB

楼主:
图片就是这张

网友A:
开这个没问题,你的工程也没开USB DMA,那么没有USB Cache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这个没问题,你的工程也没开USB DMA,那么没有USB Cache问题的。

但是开启CACHE后,USB连接以后就不能实现功能了,(我是用USB做U盘),连接电脑后提示需要格式化U盘,但无法格式化成功。SD卡+CACHE我已经调好了,应该不是它的问题,但是USB这边我也找不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这个没问题,你的工程也没开USB DMA,那么没有USB Cache问题的。

这里配置CACHE后,会为TCMRAM也配置CACHE吗,如果是,有没有办法将DTCMRAM不配置为CACHE,并将特定的部分代码内存分配到TCM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配置CACHE后,会为TCMRAM也配置CACHE吗,如果是,有没有办法将DTCMRAM不配置为CACHE,并将特定的部分代 ...

你这个CubeMX截图里面没有配置TCM Cache。TCM也不需要配置Cache,因为他的速度和Cache速度一样。

不行就参考下我们的例子得了,论坛置顶帖V7网盘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ubeMX截图里面没有配置TCM Cache。TCM也不需要配置Cache,因为他的速度和Cache速度一样。

不行 ...

OKOK,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配置MPU的时候,不能全部配置,必须按照芯片内存划分配置,不然没用,很奇怪,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OKOK,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配置MPU的时候,不能全部配置,必须按照芯片内存划分配置,不然没用,很奇怪,我也 ...

没有这种说法。

楼主:
我也觉得很奇怪,总之USB和LWIP一个要使用CACHE,一个不能使用CACHE,但是现在USB和LWIP还是不能两个放到一个工程,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硬哥这有没有把两个放到一起的例子啊 .

楼主:
跪求指导啊硬哥,怎么才能给USB和LWIP放一个工程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跪求指导啊硬哥,怎么才能给USB和LWIP放一个工程里啊

我们没有做大杂烩综合,我们是ThreadX全家桶和RTX全家桶,供参考

1、ThreadX全家桶所有组件综合模板发布,史上最强安全认证综合模板,稳如泰山,含AC5,AC6,IAR和GCC(2021-02-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03554&fromuid=58

2、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4012&fromuid=58

网友B(2024-01-12):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就是用DCHASE的情况下,模拟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就是用DCHASE的情况下,模拟U盘?

USB没有使用DMA的情况下,Cache对其基本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