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D卡的DMA配置问题

楼主(2023-10-10):
V5的手册里说内存1字节对齐,外设4字节对齐

我看V5107a的代码时,发现并没有这样设置,也没有对DMA的内存地址,BufferDST进行4字节对齐。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哪种是正确的。谢谢
请问应该以哪个为准,谢谢。

网友A:
第1个截图是新版本,好用的。

最后一个截图是老版,不再推荐,没有处理字节对齐问题。

楼主(2024-01-02):
引用 网友A:
第1个截图是新版本,好用的。

最后一个截图是老版,不再推荐,没有处理字节对齐问题。

你好,如果这里字节不对齐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看标准库的文件,STM324x7i_eval.c里的void SD_LowLevel_DMA_RxConfig(uint32_t *BufferDST, uint32_t BufferSize)函数,也没有4字节对齐的处理。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MA2 Channel4 for SDIO Rx request.
  * @param  BufferDST: pointer to the destination buffer
  * @param  BufferSize: buffer size
  * @retval None
  */
void SD_LowLevel_DMA_RxConfig(uint32_t *BufferDST, uint32_t BufferSize)
{
  DMA_InitTypeDef SDDMA_InitStructure;

  DMA_ClearFlag(SD_SDIO_DMA_STREAM, SD_SDIO_DMA_FLAG_FEIF | SD_SDIO_DMA_FLAG_DMEIF | SD_SDIO_DMA_FLAG_TEIF | SD_SDIO_DMA_FLAG_HTIF | SD_SDIO_DMA_FLAG_TCIF);

  /* DMA2 Stream3  or Stream6 disable */
  DMA_Cmd(SD_SDIO_DMA_STREAM, DISABLE);

  /* DMA2 Stream3 or Stream6 Config */
  DMA_DeInit(SD_SDIO_DMA_STREAM);

  SD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SD_SDIO_DMA_CHANNEL;
  SD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DIO_FIFO_ADDRESS;
  SD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BufferDST;
  SD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SD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SD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SD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SD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
  SD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Word;
  SD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SD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SD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Enable;
  SD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Full;
  SD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INC4;
  SD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INC4;
  DMA_Init(SD_SDIO_DMA_STREAM, &SD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SD_SDIO_DMA_STREAM, DMA_IT_TC, ENABLE);
  DMA_FlowControllerConfig(SD_SDIO_DMA_STREAM, DMA_FlowCtrl_Peripheral);

  /* DMA2 Stream3 or Stream6 enable */
  DMA_Cmd(SD_SDIO_DMA_STREAM, ENABLE);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这里字节不对齐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看标准库的文件,STM324x7i_eval.c里的void SD_LowLevel_D ...

不对齐,各种奇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