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下,使用guix ,触发某条件进行切换界面 是哪个例程啊 ?

楼主(2023-10-10):
请教下,使用 guix ,触发某条件进行切换界面 是哪个例程啊 ?

网友A:
界面滑动的例子满足需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滑动的例子满足需求不。

不知道滑动是怎么实现的啊,

要是有特点条件触发界面切换的例程就好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滑动是怎么实现的啊,

要是有特点条件触发界面切换的例程就好了呀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楼主:
感谢感谢啊,我捣鼓看看

楼主:
界面看着是狠嗨呀

貌似在 sdk 里面找到了 使用按钮 自定义的界面切换 程序,不过貌似没有看懂,哎

....\guix demo v6.2.1\samples\demo_guix_car_infotainment

貌似这个 guix 界面切换脱离了 guix studio 捣鼓比较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界面看着是狠嗨呀

貌似在 sdk 里面找到了 使用按钮 自定义的界面切换 程序,不过貌似没有看 ...

这界面修改了? 我试试,之前是另外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界面修改了? 我试试,之前是另外的效果。

新版本界面是修改了的,跟之前老版本的界面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界面修改了? 我试试,之前是另外的效果。

请教下大神,按照你提供的 滑动的例程修改了一下,目前可以成功的跳转页面了,跳转后页面里面的 显示 字符的控件内容是可以根据需要更新的,

但 返回按钮却没有反应 。。。 ??
------------------------------------------------------------------------
跳转页面在 guix studio 里面使用其他的按钮触发测试时,返回按钮是有效的(跳转后的界面里面的返回按钮功能已在 guix studio 里面配置好的)

请问下大佬这个是怎么回事呀 ??
------------------------------------------------------------------------
相关配置如下:

GX_ANIMATION alarm_animation;

static VOID alarm_animation_start(GX_WINDOW *window)
{
        GX_ANIMATION_INFO alarm_animation_info = {0};
        alarm_animation_info.gx_animation_parent = (GX_WIDGET *)NULL;   // window; // NULL
        alarm_animation_info.gx_animation_target = (GX_WIDGET *)window;
        alarm_animation_info.gx_animation_style = GX_ANIMATION_SCREEN_DRAG | GX_ANIMATION_WRAP | GX_ANIMATION_CUBIC_EASE_OUT;      // 是不是跟这个配置有关啦 ... ?????
//        alarm_animation_info.gx_animation_style = GX_ANIMATION_SCREEN_DRAG | GX_ANIMATION_HORIZONTAL | GX_ANIMATION_WRAP | GX_ANIMATION_CUBIC_EASE_OUT;
        alarm_animation_info.gx_animation_id = GX_NEXT_ANIMATION_ID;
        alarm_animation_info.gx_animation_frame_interval = 10;
        alarm_animation_info.gx_animation_steps = 15;
//        alarm_animation_info.gx_animation_slide_screen_list = win_list;
        gx_animation_drag_enable(&alarm_animation, (GX_WIDGET *)window, &alarm_animation_info);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神,按照你提供的 滑动的例程修改了一下,目前可以成功的跳转页面了,跳转后页面里面的 显 ...

有视频效果没,分享个小视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视频效果没,分享个小视频看下。

视频上传不了,之前 可以在优酷里面上传视频,现在貌似优酷上传视频 不行了,各种的这捣鼓那捣鼓,最终还是没嫩上传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上传不了,之前 可以在优酷里面上传视频,现在貌似优酷上传视频 不行了,各种的这捣鼓那捣鼓,最终还 ...

上传到百度云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到百度云就行。

你好,大神,已经上传到百度云盘了,麻烦你下载看看是怎么回事呀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Se-gHw4jfyLvNx2-ryDg
提取码:r9q8

https://pan.baidu.com/s/1-9Se-gH ... ;_at_=169820022124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已经上传到百度云盘了,麻烦你下载看看是怎么回事呀 ?

链接:https://pan.baidu.com ...

你那个按钮回调有反应没,有没有尝试可以给这个窗口创建个GUIX定时器,比如5秒后自动关闭。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按钮回调有反应没,有没有尝试可以给这个窗口创建个GUIX定时器,比如5秒后自动关闭。看看正常不。
...

自动退出倒计时是使用 guix 定时器 刷新显示的,如果设定的时间到了关闭定时器,界面也不会返回啊

按下那个按钮后没有反应不知道还跟哪些东东有关 ?

另外 这个界面使用其他的按钮触发测试时,返回按钮是有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退出倒计时是使用 guix 定时器 刷新显示的,如果设定的时间到了关闭定时器,界面也不会返回啊

按 ...

从外部给这个窗口的回调发个消息能收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外部给这个窗口的回调发个消息能收到不

问一下, gx_system_event_send 发送信息时,界面是不是需要 启用 聚焦 功能才行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gx_system_event_send 发送信息时,界面是不是需要 启用 聚焦 功能才行啊 ?

这个没有聚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聚焦要求。

我目前使用另外一个界面发送 消息,貌似 工作界面没有收到 gx 发送过来的消息啊

GX_EVENT  cc_event;   定义为全局

/* Define the value of the first application defined event type.  */

#define GX_FIRST_USER_EVENT                 0x40000000UL   这个是 gx_api.h 里面的定义的

#define MSG_Start                    (GX_FIRST_USER_EVENT + 0x131)
#define MSG_Next             (GX_FIRST_USER_EVENT + 0x132)

界面 a:
cc_event.gx_event_type = MSG_Start;
gx_system_event_send(&cc_event);

界面 b:
UINT _cbWindow_event_process(GX_WINDOW *widget, GX_EVENT *event_ptr)

     switch (event_ptr->gx_event_type){

     case   MSG_Start:  {
           这里没有收到界面a 发送过来 的 MSG_Start  消息 .... ?
              break;
      }
     }

之前我还以为是因为界面 聚焦的问题引起的, 经过你这么一解释的话,那看来应该就不是界面聚焦造成的 ,但是 这个问题 还有哪些因素引起的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使用另外一个界面发送 消息,貌似 工作界面没有收到 gx 发送过来的消息啊

GX_EVENT  cc_event;  ...

cc_event的所有成员初始化看下,是不是发错窗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_event的所有成员初始化看下,是不是发错窗口了。

界面跳转功能终于摆平了, 还有使用 gx 发送信息也摆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界面跳转功能终于摆平了, 还有使用 gx 发送信息也摆平了

怎么回事。

楼主:
参考这个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C3%E6%C7%D0%BB%BB  里面说的

gx 发送信息:
        new_event.gx_event_target = (GX_WIDGET *)widget;  // 需要发送到对应指定的接收界面屏幕
        new_event.gx_event_type = 0x40001000;                   // gx 发送 id
        gx_system_event_send(&new_event);

--------------------------------------------------------------------------------------------------------------------------
屏幕跳转使用 gx_studio_screen_toggle 这个比较轻松就实现了,而且跳转后 的屏幕里面按钮有效了
使用 gx_studio_screen_toggle 这个函数可以任意随意的来回跳转界面都木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