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分散加载,生成的bin文件如何加载到对应内部和外部flash分区

楼主(2023-10-10):
最近想做OTA升级,分散加载文件到内部和外部flash, 生成的bin文件如何烧写到对应内部和外部flash分区呢。

网友:
可以使用我们H7-TOOL的上位机软件分割下,会自动分割出内部bin和外部bin。然后你再使用相应的bin即可

此贴可参考

成功解决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批量烧录生产问题,测试ThreadX GUIX工程成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