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ZYNQ平台使用USBX HOST时为什么必须关闭cache

楼主(2023-10-11):
在ZYNQ 7020平台中使用USBX Host,只有在关闭cache的时候才可以读取到外接U盘,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
关闭才可以使用,说明有多主控操作USB的数据一致性问题,看看是开启USB DMA还是其它主控有操作。

网友:
内存一致性问题,可以单独把USB读写的缓存buff设置到nochache或者开启shareable的内存区域

网友A(2024-04-02):
请问LZ实现了裸机或者ucos下的USB HOS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实现了裸机或者ucos下的USB HOST吗?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ighlight=zynq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实现了裸机或者ucos下的USB HOST吗?

参考这个移植就可以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highlight=zyn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