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NOR FLASH

楼主(2023-10-11):
最近想用stm32H743  和 FPGA通信,配置完成后

发现初始化根本过不去,

    hnor->CommandSet = *(__IO uint16_t *) NOR_ADDR_SHIFT(deviceaddress, uwNORMemoryDataWidth, NOR_ADDRESS_COMMAND_SET);

发现程序要获取这个地址(0x6000'0026)里面的数据,可是我FPGA里面啥也没有啊,结果读出来是0 ,导致命令不支持,直接返回错误。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这个是要挂上真正的外设才能初始化通过吗?定制外设要修改库文件吗?刚用CUBEMX 感觉有点hold不住了

网友:
采用SRAM方式配置,另外务必,必须配置这个FMC地址范围的MPU/Cache属性为Strongly order或者Device模式。

然后我此贴的方式就可以了。

FPGA和M3的FSMC通信(现在能正确读写,但是还不完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96&fromuid=58

网友:
FPGA内嵌入逻辑分析核,观察下总线时序就容易调了

网友:
我用FPGA模拟SRAM和H7通讯的,FPGA那边做好数据处理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