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CANopenNode带的FIFO buffer管理不错,还支持命令行管理

楼主(2023-10-12):
CANopenNode本身有个存储功能,使用这个很方便管理。

/*
 * FIFO circular buffer
 *
 * @file        CO_fifo.c
 * @ingroup     CO_CANopen_309_fifo
 * @author      Janez Paternoster
 * @copyright   2020 Janez Paternoster
 *
 * This file is part of CANopenNode, an opensource CANopen Stack.
 * Project home page is <[url]https://github.com/CANopenNode/CANopenNode>.[/url]
 *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CANopen see <[url]http://www.can-cia.org/>.[/url]
 *
 *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 Version 2.0 (the "License");
 *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
 *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     [url]http://www.apache.org/licenses/LICENSE-2.0[/url]
 *
 *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 software
 *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
 * WITHOUT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
 *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
 *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
 */

#include "301/CO_fifo.h"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ENABLE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rc16-ccitt.h"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SCII_COMMANDS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types.h>

/* Non-graphical character for command delimiter */
#define DELIM_COMMAND ((uint8_t)'\n')
/* Graphical character for comment delimiter */
#define DELIM_COMMENT ((uint8_t)'#')
/* Graphical character for double quotes */
#define DELIM_DQUOTE ((uint8_t)'"')
#endif /*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SCII_COMMANDS */

/* verify configuration */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CRC16_CCITT
 #if !((CO_CONFIG_CRC16) & CO_CONFIG_CRC16_ENABLE)
  #error CO_CONFIG_CRC16_ENABLE must be enabled.
 #endif
#endif

/******************************************************************************/
void CO_fifo_init(CO_fifo_t *fifo, uint8_t *buf, size_t bufSize) {

    if (fifo == NULL || buf == NULL || bufSize < 2) {
        return;
    }

    fifo->readPtr = 0;
    fifo->writePtr = 0;
    fifo->buf = buf;
    fifo->bufSize = bufSize;

    return;
}

/* Circular FIFO buffer example for fifo->bufSize = 7 (usable size = 6): ******
 *                                                                            *
 *   0      *            *             *            *                         *
 *   1    rp==wp      readPtr      writePtr         *                         *
 *   2      *            *             *            *                         *
 *   3      *            *             *        writePtr                      *
 *   4      *        writePtr       readPtr      readPtr                      *
 *   5      *            *             *            *                         *
 *   6      *            *             *            *                         *
 *                                                                            *
 *        empty       3 bytes       4 bytes       buffer                      *
 *        buffer      in buff       in buff       full                        *
 ******************************************************************************/
size_t CO_fifo_write(CO_fifo_t *fifo,
                     const uint8_t *buf,
                     size_t count,
                     uint16_t *crc)
{
    size_t i;
    uint8_t *bufDest;

    if (fifo == NULL || fifo->buf == NULL || buf == NULL) {
        return 0;
    }

    bufDest = &fifo->buf[fifo->writePtr];
    for (i = count; i > 0; i--) {
        size_t writePtrNext = fifo->writePtr + 1;

        /* is circular buffer full */
        if (writePtrNext == fifo->readPtr ||
            (writePtrNext == fifo->bufSize && fifo->readPtr == 0)) {
            break;
        }

        *bufDest = *buf;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CRC16_CCITT
        if (crc != NULL) {
            crc16_ccitt_single(crc, *buf);
        }
#endif

        /* increment variables */
        if (writePtrNext == fifo->bufSize) {
            fifo->writePtr = 0;
            bufDest = &fifo->buf[0];
        }
        else {
            fifo->writePtr++;
            bufDest++;
        }
        buf++;
    }

    return count - i;
}

/******************************************************************************/
size_t CO_fifo_read(CO_fifo_t *fifo, uint8_t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of) {
    size_t i;
    const uint8_t *bufSrc;

    if (eof != NULL) {
        *eof = false;
    }
    if (fifo == NULL || buf == NULL ||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return 0;
    }

    bufSrc = &fifo->buf[fifo->readPtr];
    for (i = count; i > 0; ) {
        const uint8_t c = *bufSrc;

        /* is circular buffer empty */
        if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break;
        }

        *(buf++) = c;

        /* increment variables */
        if (++fifo->readPtr == fifo->bufSize) {
            fifo->readPtr = 0;
            bufSrc = &fifo->buf[0];
        }
        else {
            bufSrc++;
        }
        i--;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SCII_COMMANDS
        /* is delimiter? */
        if (eof != NULL && c == DELIM_COMMAND) {
            *eof = true;
            break;
        }
#endif
    }

    return count - i;
}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LT_READ
/******************************************************************************/
size_t CO_fifo_altBegin(CO_fifo_t *fifo, size_t offset) {
    size_t i;

    if (fifo == NULL) {
        return 0;
    }

    fifo->altReadPtr = fifo->readPtr;
    for (i = offset; i > 0; i--) {
        /* is circular buffer empty */
        if (fifo->altReadPtr == fifo->writePtr) {
            break;
        }

        /* increment variable */
        if (++fifo->altReadPtr == fifo->bufSize) {
            fifo->altReadPtr = 0;
        }
    }

    return offset - i;
}

void CO_fifo_altFinish(CO_fifo_t *fifo, uint16_t *crc) {

    if (fifo == NULL) {
        return;
    }

    if (crc == NULL) {
        fifo->readPtr = fifo->altReadPtr;
    }
    else {
        const uint8_t *bufSrc = &fifo->buf[fifo->readPtr];
        while (fifo->readPtr != fifo->altReadPtr) {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CRC16_CCITT
            crc16_ccitt_single(crc, *bufSrc);
#endif
            /* increment variable */
            if (++fifo->readPtr == fifo->bufSize) {
                fifo->readPtr = 0;
                bufSrc = &fifo->buf[0];
            }
            else {
                bufSrc++;
            }
        }
    }
}

size_t CO_fifo_altRead(CO_fifo_t *fifo, uint8_t *buf, size_t count) {
    size_t i;
    const uint8_t *bufSrc;

    bufSrc = &fifo->buf[fifo->altReadPtr];
    for (i = count; i > 0; i--) {
        const uint8_t c = *bufSrc;

        /* is there no more data */
        if (fifo->altReadPtr == fifo->writePtr) {
            break;
        }

        *(buf++) = c;

        /* increment variables */
        if (++fifo->altReadPtr == fifo->bufSize) {
            fifo->altReadPtr = 0;
            bufSrc = &fifo->buf[0];
        }
        else {
            bufSrc++;
        }
    }

    return count - i;
}
#endif /*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LT_READ */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SCII_COMMANDS
/******************************************************************************/
bool_t CO_fifo_CommSearch(CO_fifo_t *fifo, bool_t clear) {
    bool_t newCommand = false;
    size_t count;
    uint8_t *commandEnd;

    if (fifo == NULL ||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return 0;
    }

    /* search delimiter until writePtr or until end of buffer */
    if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count = fifo->writePtr - fifo->readPtr;
    } else {
        count = fifo->bufSize - fifo->readPtr;
    }
    commandEnd = (uint8_t *)memchr((const void *)&fifo->buf[fifo->readPtr],
                                   (int)DELIM_COMMAND,
                                   count);
    if (commandEnd != NULL) {
        newCommand = true;
    }
    else if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 not found, search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circular buffer */
        commandEnd = (uint8_t *)memchr((const void *)&fifo->buf[0],
                                       (int)DELIM_COMMAND,
                                       fifo->writePtr);
        if (commandEnd != NULL ||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1)) {
            /* command delimiter found or buffer full */
            newCommand = true;
        }
    }
    else if (fifo->readPtr == 0 && fifo->writePtr == (fifo->bufSize - 1)) {
        /* buffer full */
        newCommand = true;
    }

    /* Clear buffer if set so */
    if (clear) {
        if (commandEnd != NULL) {
            fifo->readPtr = (size_t)(commandEnd - fifo->buf) + 1;
            if (fifo->readPtr == fifo->bufSize) {
                fifo->readPtr = 0;
            }
        }
        else {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

    return newCommand;
}

/******************************************************************************/
bool_t CO_fifo_trimSpaces(CO_fifo_t *fifo, bool_t *insideComment) {
    bool_t delimCommandFound = false;

    if (fifo != NULL && insideComment != NULL) {
        while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uint8_t c = fifo->buf[fifo->readPtr];

            if (c == DELIM_COMMENT) {
                *insideComment = true;
            }
            else if (isgraph((int)c) != 0 && !(*insideComment)) {
                break;
            }
            if (++fifo->readPtr == fifo->bufSize) {
                fifo->readPtr = 0;
            }
            if (c == DELIM_COMMAND) {
                delimCommandFound = true;
                *insideComment = false;
                break;
            }
        }
    }
    return delimCommandFound;
}

/******************************************************************************/
size_t CO_fifo_readToken(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int8_t *closed,
                         bool_t *err)
{
    bool_t delimCommandFound = false;
    bool_t delimCommentFound = false;
    size_t tokenSize = 0;

    if (fifo != NULL && buf != NULL && count > 1 && (err == NULL || *err == 0)
        && fifo->readPtr != fifo->writePtr
    ) {
        bool_t finished = false;
        uint8_t step = 0;
        size_t ptr = fifo->readPtr; /* current pointer (integer, 0 based) */
        uint8_t *c = &fifo->buf[ptr]; /* current character */
        do {
            switch (step) {
            case 0: /* skip leading empty characters, stop on delimiter */
                if (isgraph((int)*c) != 0) {
                    if (*c == DELIM_COMMENT) {
                        delimCommentFound = true;
                    } else {
                        buf[tokenSize++] = (char)*c;
                        step++;
                    }
                }
                else if (*c == DELIM_COMMAND) {
                    delimCommandFound = true;
                }
                break;
            case 1: /* search for end of the token */
                if (isgraph((int)*c) != 0) {
                    if (*c == DELIM_COMMENT) {
                        delimCommentFound = true;
                    } else if (tokenSize < count) {
                        buf[tokenSize++] = (char)*c;
                    }
                }
                else {
                    if (*c == DELIM_COMMAND) {
                        delimCommandFound = true;
                    }
                    step++;
                }
                break;
            case 2: /* skip trailing empty characters */
                if (isgraph((int)*c) != 0) {
                    if (*c == DELIM_COMMENT) {
                        delimCommentFound = true;
                    } else {
                        fifo->readPtr = ptr;
                        finished = true;
                    }
                }
                else if (*c == DELIM_COMMAND) {
                    delimCommandFound = true;
                }
                break;
            }
            if (delimCommentFound == true) {
                /* Comment delimiter found, clear all till end of the line. */
                fifo->readPtr = ptr;
                delimCommandFound = CO_fifo_CommSearch(fifo, true);
                finished = true;
            }
            else if (delimCommandFound) {
                /* command delimiter found, set readPtr behind it. */
                if (++ptr == fifo->bufSize) ptr = 0;
                fifo->readPtr = ptr;
                finished = true;
            }
            else if (!finished) {
                /* find next character in the circular buffer */
                if (++ptr == fifo->bufSize) {
                    ptr = 0;
                    c = &fifo->buf[ptr];
                }
                else {
                    c++;
                }
                /* end, if buffer is now empty */
                if (ptr == fifo->writePtr) {
                    if (step == 2) {
                        fifo->readPtr = ptr;
                    }
                    else {
                        tokenSize = 0;
                    }
                    finished = true;
                }
            }
        } while (!finished);
    }

    /* set 'err' return value */
    if (err != NULL && *err == false) {
        if (tokenSize == count || (closed != NULL &&
            ((*closed == 1 && (!delimCommandFound || tokenSize == 0)) ||
             (*closed == 0 && (delimCommandFound || tokenSize == 0)))
        )) {
            *err = true;
        }
    }
    /* set 'closed' return value */
    if (closed != NULL) {
        *closed = delimCommandFound ? 1 : 0;
    }

    /* token was larger then size of the buffer, all was cleaned, return empty*/
    if (tokenSize == count) {
        tokenSize = 0;
    }
    /* write string terminator character */
    if (buf != NULL && count > tokenSize) {
        buf[tokenSize] = '\0';
    }

    return tokenSize;
}
#endif /*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SCII_COMMANDS */

#if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SCII_DATATYPES
/******************************************************************************/
/* Tables for mime-base64 encoding, as specified in RFC 2045, (without CR-LF,
 * but one long string). Base64 is used for encoding binary data into easy
 * transferable printable characters. In general, each three bytes of binary
 * data are translated into four characters, where characters are selected from
 * 64 characters long table. See [url]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se64[/url] */
static const char base64EncTable[]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static const uint8_t base64DecTable[] = {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103,101,255,255,102,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103,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5, 62,255,255,255, 63,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255,255,255,100,255,255,
   25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255,255,255,255,255,
   25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255,255,255,255,255};

size_t CO_fifo_readU8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uint8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6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PRIu8, 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U16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uint16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8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PRIu16, CO_SWAP_16(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U32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uint32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12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PRIu32, CO_SWAP_32(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U64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uint64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20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PRIu64, CO_SWAP_64(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X8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uint8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6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0x%02"PRIX8, 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X16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uint16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8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0x%04"PRIX16, CO_SWAP_16(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X32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uint32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12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0x%08"PRIX32, CO_SWAP_32(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X64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uint64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20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0x%016"PRIX64, CO_SWAP_64(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I8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int8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6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PRId8, 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I16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int16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8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PRId16, CO_SWAP_16(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I32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int32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13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PRId32, CO_SWAP_32(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I64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int64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23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PRId64, CO_SWAP_64(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R32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float32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20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g", (double)CO_SWAP_32(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R64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float64_t n=0;

    if (fifo != NULL && count >= 30 && CO_fifo_getOccupied(fifo) == sizeof(n)) {
        CO_fifo_read(fifo, (uint8_t *)&n, sizeof(n), NULL);
        return sprintf(buf, "%g", (double)CO_SWAP_64(n));
    }
    else {
        return CO_fifo_readHex2a(fifo, buf, count, end);
    }
}

size_t CO_fifo_readHex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void)end;    /* unused */

    size_t len = 0;

    if (fifo != NULL && count > 3) {
        /* Very first write is without leading space */
        if (!fifo->started) {
            uint8_t c;
            if(CO_fifo_getc(fifo, &c)) {
                len = sprintf(&buf[0], "%02"PRIX8, c);
                fifo->started = true;
            }
        }

        while ((len + 3) < count) {
            uint8_t c;
            if(!CO_fifo_getc(fifo, &c)) {
                break;
            }
            len += sprintf(&buf[len], " %02"PRIX8, c);
        }
    }

    return len;
}

size_t CO_fifo_readVs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size_t len = 0;

    if (fifo != NULL && count > 3) {
        /* Start with '"' */
        if (!fifo->started) {
            buf[len++] = '"';
            fifo->started = true;
        }

        while ((len + 2) < count) {
            uint8_t c;
            if(!CO_fifo_getc(fifo, &c)) {
                if (end) {
                    buf[len++] = '"';
                }
                break;
            }
            else if (c != 0 && c != (uint8_t)'\r') {
                /* skip null and CR inside string */
                buf[len++] = (char)c;
                if (c == DELIM_DQUOTE) {
                    buf[len++] = '"';
                }
            }
        }
    }

    return len;
}

size_t CO_fifo_readB642a(CO_fifo_t *fifo, char *buf, size_t count, bool_t end) {
    /* mime-base64 encoding, see description above base64EncTable */

    size_t len = 0;

    if (fifo != NULL && count >= 4) {
        uint8_t step;
        uint16_t word;

        if (!fifo->started) {
            fifo->started = true;
            step = 0;
            word = 0;
        }
        else {
            /* get memorized variables from previous function calls */
            step = (uint8_t)(fifo->aux >> 16);
            word = (uint16_t)fifo->aux;
        }

        while ((len + 3) <= count) {
            uint8_t c;

            if(!CO_fifo_getc(fifo, &c)) {
                /* buffer is empty, is also SDO communication finished? */
                if (end) {
                    /* add padding if necessary */
                    switch (step) {
                        case 1:
                            buf[len++] = base64EncTable[(word >> 4) & 0x3F];
                            buf[len++] = '=';
                            buf[len++] = '=';
                            break;
                        case 2:
                            buf[len++] = base64EncTable[(word >> 6) & 0x3F];
                            buf[len++] = '=';
                            break;
                    }
                }
                break;
            }

            word |= c;

            switch (step++) {
                case 0:
                    buf[len++] = base64EncTable[(word >> 2) & 0x3F];
                    break;
                case 1:
                    buf[len++] = base64EncTable[(word >> 4) & 0x3F];
                    break;
                default:
                    buf[len++] = base64EncTable[(word >> 6) & 0x3F];
                    buf[len++] = base64EncTable[word & 0x3F];
                    step = 0;
                    break;
            }
            word <<= 8;
        }

        /* memorize variables for next iteration */
        fifo->aux = (uint32_t)step << 16 | word;
    }

    return len;
}

/******************************************************************************/
size_t CO_fifo_cpyTok2U8(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15];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uint32_t u32 = strtoul(buf, &sRet, 0);
        if (sRet != strchr(buf, '\0') || u32 > UINT8_MAX) st |= CO_fifo_st_errVal;
        else {
            uint8_t num = (uint8_t) u32;
            nWr = CO_fifo_write(des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U16(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15];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uint32_t u32 = strtoul(buf, &sRet, 0);
        if (sRet != strchr(buf, '\0') || u32 > UINT16_MAX) st |= CO_fifo_st_errVal;
        else {
            uint16_t num = CO_SWAP_16((uint16_t) u32);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U32(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15];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uint32_t u32 = strtoul(buf, &sRet, 0);
        if (sRet != strchr(buf, '\0')) st |= CO_fifo_st_errVal;
        else {
            uint32_t num = CO_SWAP_32(u32);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U64(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25];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uint64_t u64 = strtoull(buf, &sRet, 0);
        if (sRet != strchr(buf, '\0')) st |= CO_fifo_st_errVal;
        else {
            uint64_t num = CO_SWAP_64(u64);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uint8_t)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I8(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15];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int32_t i32 = strtol(buf, &sRet, 0);
        if (sRet != strchr(buf, '\0') || i32 < INT8_MIN || i32 > INT8_MAX) {
            st |= CO_fifo_st_errVal;
        } else {
            int8_t num = (int8_t) i32;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I16(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15];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int32_t i32 = strtol(buf, &sRet, 0);
        if (sRet != strchr(buf, '\0') || i32 < INT16_MIN || i32 > INT16_MAX) {
            st |= CO_fifo_st_errVal;
        } else {
            int16_t num = CO_SWAP_16((int16_t) i32);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I32(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15];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int32_t i32 = strtol(buf, &sRet, 0);
        if (sRet != strchr(buf, '\0')) st |= CO_fifo_st_errVal;
        else {
            int32_t num = CO_SWAP_32(i32);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I64(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25];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int64_t i64 = strtoll(buf, &sRet, 0);
        if (sRet != strchr(buf, '\0')) st |= CO_fifo_st_errVal;
        else {
            int64_t num = CO_SWAP_64(i64);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uint8_t)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R32(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30];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float32_t f32 = strtof(buf, &sRet);
        if (sRet != strchr(buf, '\0')) st |= CO_fifo_st_errVal;
        else {
            float32_t num = CO_SWAP_32(f32);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R64(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char buf[40];
    int8_t closed = -1;
    bool_t err = 0;
    size_t nWr = 0;
    size_t nRd = CO_fifo_readToken(src, buf, sizeof(buf), &closed, &err);
    CO_fifo_st st = (uint8_t)closed;
    if (nRd == 0 || err) st |= CO_fifo_st_errTok;
    else {
        char *sRet;
        float64_t f64 = strtof(buf, &sRet);
        if (sRet != strchr(buf, '\0')) st |= CO_fifo_st_errVal;
        else {
            float64_t num = CO_SWAP_64(f64);
            nWr = CO_fifo_write(dest, (uint8_t *)&num, sizeof(num), NULL);
            if (nWr != sizeof(num)) st |= CO_fifo_st_errBuf;
        }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nWr;
}

size_t CO_fifo_cpyTok2Hex(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size_t destSpace, destSpaceStart;
    bool_t finished = false;
    uint8_t step;
    uint8_t firstChar;
    CO_fifo_st st = 0;

    if (dest == NULL || src == NULL) {
        return 0;
    }

    /* get free space of the dest fifo */
    destSpaceStart = destSpace = CO_fifo_getSpace(dest);

    /* is this the first write into dest? */
    if (!dest->started) {
        bool_t insideComment = false;
        if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insideComment) {
            /* command delimiter found without string, this is an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dest->started = true;
        step = 0;
        firstChar = 0;
    }
    else {
        /* get memorized variables from previous function calls */
        step = (uint8_t)(dest->aux >> 8);
        firstChar = (uint8_t)(dest->aux & 0xFF);
    }

    /* repeat until destination space available and no error and not finished
     * and source characters available */
    while (destSpace > 0 && (st & CO_fifo_st_errMask) == 0 && !finished) {
        uint8_t c;
        if (!CO_fifo_getc(src, &c)) {
            break;
        }

        if (step == 6) {
            /* command is inside comment, waiting for command delimiter */
            bool_t insideComment = true;
            if (c == DELIM_COMMAND ||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st |= CO_fifo_st_closed;
                finished = true;
            }
            continue;
        }

        if (isxdigit((int)c) != 0) {
            /* first or second hex digit */
            if (step == 0) {
                firstChar = c;
                step = 1;
            }
            else {
                /* write the byte */
                uint8_t s[3];
                int32_t num;
                s[0] = firstChar; s[1] = c; s[2] = 0;
                num = strtol((char *)&s[0], NULL, 16);
                CO_fifo_putc(dest, (uint8_t) num);
                destSpace--;
                step = 0;
            }
        }
        else if (isgraph((int)c) != 0) {
            /* printable character, not hex digit */
            if (c == DELIM_COMMENT) /* comment start */
                step = 6;
            else /* syntax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else {
            /* this is space or delimiter */
            if (step == 1) {
                /* write the byte */
                uint8_t s[2];
                int32_t num;
                s[0] = firstChar; s[1] = 0;
                num = strtol((char *)&s[0], NULL, 16);
                CO_fifo_putc(dest, (uint8_t) num);
                destSpace--;
                step = 0;
            }
            bool_t insideComment = false;
            if (c == DELIM_COMMAND ||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 newline found, finish */
                st |= CO_fifo_st_closed;
                finished = true;
            }
            else if (insideComment) {
                step = 6;
            }
        }
    } /* while ... */

    if (!finished) {
        st |= CO_fifo_st_partial;
        /* memorize variables for next iteration */
        dest->aux = (uint32_t)step << 8 | firstChar;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destSpaceStart - destSpace;
}

size_t CO_fifo_cpyTok2Vs(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size_t destSpace, destSpaceStart;
    bool_t finished = false;
    uint8_t step;
    CO_fifo_st st = 0;

    if (dest == NULL || src == NULL) {
        return 0;
    }

    /* get free space of the dest fifo */
    destSpaceStart = destSpace = CO_fifo_getSpace(dest);

    /* is this the first write into dest? */
    if (!dest->started) {
        bool_t insideComment = false;
        if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insideComment) {
            /* command delimiter found without string, this is an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dest->started = true;
        step = 0;
    }
    else {
        /* get memorized variables from previous function calls */
        step = (uint8_t)dest->aux;
    }

    /* repeat until destination space available and no error and not finished
     * and source characters available */
    while (destSpace > 0 && (st & CO_fifo_st_errMask) == 0 && !finished) {
        uint8_t c;
        if (!CO_fifo_getc(src, &c)) {
            break;
        }

        switch (step) {
        case 0: /* beginning of the string, first write into dest */
            if (c == DELIM_DQUOTE) {
                /* Indicated beginning of the string, skip this character. */
                step = 1;
            }
            else {
                /* this must be a single word string without '"' */
                /* copy the character */
                CO_fifo_putc(dest, c);
                destSpace--;
                step = 2;
            }
            break;

        case 1: /* inside string, quoted string */
        case 2: /* inside string, single word, no quotes */
            if (c == DELIM_DQUOTE) {
                /* double quote found, this may be end of the string or escaped
                 * double quote (with two double quotes) */
                step += 2;
            }
            else if (isgraph((int)c) == 0 && step == 2) {
                /* end of single word string */
                bool_t insideComment = false;
                if (c == DELIM_COMMAND
                    ||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
                    st |= CO_fifo_st_closed;
                    finished = true;
                }
                else {
                    step = insideComment ? 6 : 5;
                }
            }
            else if (c == DELIM_COMMAND) {
                /* no closing quote,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else {
                /* copy the character */
                CO_fifo_putc(dest, c);
                destSpace--;
            }
            break;

        case 3: /* previous was double quote, parsing quoted string */
        case 4: /* previous was double quote, parsing no quoted word */
            if (c == DELIM_DQUOTE) {
                /* escaped double quote, copy the character and continue */
                CO_fifo_putc(dest, c);
                destSpace--;
                step -= 2;
            }
            else {
                /* previous character was closing double quote */
                if (step == 4) {
                    /* no opening double quote, syntax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else {
                    if (isgraph((int)c) == 0) {
                        /* end of quoted string */
                        bool_t insideComment = false;
                        if (c == DELIM_COMMAND
                            ||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
                            st |= CO_fifo_st_closed;
                            finished = true;
                        }
                        else {
                            step = insideComment ? 6 : 5;
                        }
                    }
                    else {
                        /* space must follow closing double quote,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
            }
            break;

        case 5: { /* String token is finished, waiting for command delimiter */
            bool_t insideComment = false;
            if (c == DELIM_COMMAND ||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st |= CO_fifo_st_closed;
                finished = true;
            }
            else if (insideComment) {
                step = 6;
            }
            else if (isgraph((int)c) != 0) {
                if (c == DELIM_COMMENT) /* comment start */
                    step = 6;
                else /* syntax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break;
        }
        case 6: { /* String token is finished, waiting for command delimiter */
            bool_t insideComment = true;
            if (c == DELIM_COMMAND ||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st |= CO_fifo_st_closed;
                finished = true;
            }
            break;
        }
        default: /* internal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Int;
            break;
        }
    }

    if (!finished) {
        st |= CO_fifo_st_partial;
        /* memorize variables for next iteration */
        dest->aux = step;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destSpaceStart - destSpace;
}

size_t CO_fifo_cpyTok2B64(CO_fifo_t *dest, CO_fifo_t *src, CO_fifo_st *status) {
    /* mime-base64 decoding, see description above base64EncTable */

    size_t destSpace, destSpaceStart;
    bool_t finished = false;
    uint8_t step;
    uint32_t dword;
    CO_fifo_st st = 0;

    if (dest == NULL || src == NULL) {
        return 0;
    }

    /* get free space of the dest fifo */
    destSpaceStart = destSpace = CO_fifo_getSpace(dest);

    /* is this the first write into dest? */
    if (!dest->started) {
        bool_t insideComment = false;
        if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insideComment) {
            /* command delimiter found without string, this is an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dest->started = true;
        step = 0;
        dword = 0;
    }
    else {
        /* get memorized variables from previous function calls */
        step = (uint8_t)(dest->aux >> 24);
        dword = dest->aux & 0xFFFFFF;
    }

    /* repeat until destination space available and no error and not finished
     * and source characters available */
    while (destSpace >= 3 && (st & CO_fifo_st_errMask) == 0 && !finished) {
        uint8_t c;
        if (!CO_fifo_getc(src, &c)) {
            break;
        }

        if (step >= 5) {
            /* String token is finished, waiting for command delimiter */
            bool_t insideComment = step > 5;
            if (c == DELIM_COMMAND ||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st |= CO_fifo_st_closed;
                finished = true;
            }
            else if (insideComment) {
                step = 6;
            }
            else if (isgraph((int)c) != 0 && c != (uint8_t)'=') {
                if (c == DELIM_COMMENT) /* comment start */
                    step = 6;
                else /* syntax error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continue;
        }

        uint8_t code = base64DecTable[c & 0x7F];

        if ((c & 0x80) != 0 || (code & 0x80) != 0) {
            st |= CO_fifo_st_errTok;
        }
        else if (code >= 64 /* '=' (pad) or DELIM_COMMAND or space */) {
            /* base64 string finished, write remaining bytes */
            switch (step) {
                case 2:
                    CO_fifo_putc(dest, (uint8_t)(dword >> 4));
                    destSpace --;
                    break;
                case 3:
                    CO_fifo_putc(dest, (uint8_t)(dword >> 10));
                    CO_fifo_putc(dest, (uint8_t)(dword >> 2));
                    destSpace -= 2;
                    break;
            }

            bool_t insideComment = false;
            if (c == DELIM_COMMAND || CO_fifo_trimSpaces(src, &insideComment)) {
                st |= CO_fifo_st_closed;
                finished = true;
            }
            else {
                step = insideComment ? 6 : 5;
            }
        }
        else {
            dword = (dword << 6) | code;
            if (step++ == 3) {
                CO_fifo_putc(dest, (uint8_t)((dword >> 16) & 0xFF));
                CO_fifo_putc(dest, (uint8_t)((dword >> 8) & 0xFF));
                CO_fifo_putc(dest, (uint8_t)(dword & 0xFF));
                destSpace -= 3;
                dword = 0;
                step = 0;
            }
        }
    } /* while ... */

    if (!finished) {
        st |= CO_fifo_st_partial;
        /* memorize variables for next iteration */
        dest->aux = (uint32_t)step << 24 | (dword & 0xFFFFFF);
    }

    if (status != NULL) *status = st;

    return destSpaceStart - destSpace;
}

#endif /*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ASCII_DATATYPES */

#endif /* (CO_CONFIG_FIFO) & CO_CONFIG_FIFO_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