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的片子,运行一段时间后,黑屏起不来,重新刷程序就可以

楼主(2023-10-12):
项目上在用的产品,运行一段时间后,有几台出现黑屏现象,其他无问题。客户邮寄回来,分析排产原因,都没找到。最后重新刷写程序,就运行起来了。。。写了读保护,没法读出flash的内容比较,看程序是否丢失。。。搜了下,有的说是干扰,有的说是操作了FLASH。。正常运行时不操作FLASH。有点摸不着头脑。请教请教

网友A:
你程序,有没写相关flash操作的代码,有的话要小心了.我有个ST片子掉电要写入参数,几率性丢固件.后面锁掉程序相关扇区解决.

网友B:
这块芯片的Flash带ECC校验不,如果带的话,Flash数据出问题可以方便的排查。没有的话,只能自己做个CRC完整性校验了。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前的话,不好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有没写相关flash操作的代码,有的话要小心了.我有个ST片子掉电要写入参数,几率性丢固件.后面锁掉程序 ...

嗯 ,正常运行没有操作FLASH。。已经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了。有掉电写入BKP。这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块芯片的Flash带ECC校验不,如果带的话,Flash数据出问题可以方便的排查。没有的话,只能自己做个CRC完整 ...

没有。不好查原因。。。。但是隐患又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正常运行没有操作FLASH。。已经正常运行一段时间了。有掉电写入BKP。这会不会有影响?

搞个东西去不停掉电上电呗。备份域按说和flash无关的。先复现出来再想怎么搞吧

网友:
可以先想办法把程序读出来对比下,读保护没事的,很多破解教程尤其是ST的简单

网友C:
不检查硬件?只是软件问题?你只说是黑屏, 是程序没运行,还是程序停止了. 又或是一进程序 就进异常呢,曾经遇到过RGB屏的背光IC 会影响程序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检查硬件?只是软件问题?你只说是黑屏, 是程序没运行,还是程序停止了. 又或是一进程序 就进异常呢,曾 ...

检查了,硬件无明显问题。复位电路也没问题。

网友:
6楼说得对,先复现。
可以先找一批不加读保护,再找一批加读保护的,看看不加读保护之后,还能不能复现问题。

网友D:
黑屏?背光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屏?背光不亮?

对,感觉就是没通电一样。但是电源什么的都正常的

楼主:
现在把程序读出来了,全部是FF。

网友(2023-11-13):
引用 楼主:
现在把程序读出来了,全部是FF。

读保护了,要解锁不就要先全片擦除了,读出来肯定0xF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