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窗口管理器创建窗口遇到的问题,有没有好心人知道一下?

楼主(2023-10-13):
使用emwin创建窗口的时候,如果我加了GUI_Delay(), 就能获得 WM_PAINT消息,如果不加,就接收不到。

但是无论我加不加,都会接收到 WM_CREATE 消息,这种情况是emwin的特殊机制吗?
对了,是在freertos上面使用的!

网友:
while大循环必须必须调用一直GUI_Delay,GUI_Exec或者WM_Exec,这几个函数会调用窗口管理器,否则你的WM_PAINT是不会执行的。

楼主:
okk, 懂了
就是说只要是在while(1)里面绘制或重绘窗口,都必须要添加 GUI_Delay,GUI_Exec或者WM_Exec这三个当中的一个才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okk, 懂了
就是说只要是在while(1)里面绘制或重绘窗口,都必须要添加 GUI_Delay,GUI_Exec或者WM_Exec这 ...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