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CANopenNode主机做SDO通信测试代码

楼主(2023-10-14):
主机对应的是SDO客户端,从机对应的是SDO服务器,这点不要搞反了。

/**
 * @defgroup CO_SDOclient SDO client
 * CANopen Service Data Object - client protocol.
 *
 * @ingroup CO_CANopen_301
 * @{
 * SDO client is able to access Object Dictionary variables from remote nodes.
 * Usually there is one SDO client on CANopen network, which is able to
 * configure other CANopen nodes. It is also possible to establish individual
 * SDO client-server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devices.
 *
 * SDO client is used in CANopenNode from CO_gateway_ascii.c with default SDO
 * CAN identifiers. There is quite advanced usage in non-blocking function.
 *
 * If enabled, SDO client is initialized in CANopen.c file with
 * @ref CO_SDOclient_init() function.
 *
 * Basic usage:
 * @code{.c}
CO_SDO_abortCode_t read_SDO(CO_SDOclient_t *SDO_C, uint8_t nodeId,
                            uint16_t index, uint8_t subIndex,
                            uint8_t *buf, size_t bufSize, size_t *readSize)
{
    CO_SDO_return_t SDO_ret;

    // setup client (this can be skipped, if remote device don't change)
    SDO_ret = CO_SDOclient_setup(SDO_C,
                                 CO_CAN_ID_SDO_CLI + nodeId,
                                 CO_CAN_ID_SDO_SRV + nodeId,
                                 nodeId);
    if (SDO_ret != CO_SDO_RT_ok_communicationEnd) {
        return CO_SDO_AB_GENERAL;
    }

    // initiate upload
    SDO_ret = CO_SDOclientUploadInitiate(SDO_C, index, subIndex, 1000, false);
    if (SDO_ret != CO_SDO_RT_ok_communicationEnd) {
        return CO_SDO_AB_GENERAL;
    }

    // upload data
    do {
        uint32_t timeDifference_us = 10000;
        CO_SDO_abortCode_t abortCode = CO_SDO_AB_NONE;

        SDO_ret = CO_SDOclientUpload(SDO_C,
                                     timeDifference_us,
                                     false,
                                     &abortCode,
                                     NULL, NULL, NULL);
        if (SDO_ret < 0) {
            return abortCode;
        }

        sleep_us(timeDifference_us);
    } while(SDO_ret > 0);

    // copy data to the user buffer (for long data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 several times inside the loop)
    *readSize = CO_SDOclientUploadBufRead(SDO_C, buf, bufSize);

    return CO_SDO_AB_NONE;
}

CO_SDO_abortCode_t write_SDO(CO_SDOclient_t *SDO_C, uint8_t nodeId,
                             uint16_t index, uint8_t subIndex,
                             uint8_t *data, size_t dataSize)
{
    CO_SDO_return_t SDO_ret;
    bool_t bufferPartial = false;

    // setup client (this can be skipped, if remote device is the same)
    SDO_ret = CO_SDOclient_setup(SDO_C,
                                 CO_CAN_ID_SDO_CLI + nodeId,
                                 CO_CAN_ID_SDO_SRV + nodeId,
                                 nodeId);
    if (SDO_ret != CO_SDO_RT_ok_communicationEnd) {
        return -1
    }

    // initiate download
    SDO_ret = CO_SDOclientDownloadInitiate(SDO_C, index, subIndex,
                                           dataSize, 1000, false);
    if (SDO_ret != CO_SDO_RT_ok_communicationEnd) {
        return -1
    }

    // fill data
    size_t nWritten = CO_SDOclientDownloadBufWrite(SDO_C, data, dataSize);
    if (nWritten < dataSize) {
        bufferPartial = true;
        // If SDO Fifo buffer is too small, data can be refilled in the loop.
    }

    //download data
    do {
        uint32_t timeDifference_us = 10000;
        CO_SDO_abortCode_t abortCode = CO_SDO_AB_NONE;

        SDO_ret = CO_SDOclientDownload(SDO_C,
                                       timeDifference_us,
                                       false,
                                       bufferPartial,
                                       &abortCode,
                                       NULL, NULL);
        if (SDO_ret < 0) {
            return abortCode;
        }

        sleep_us(timeDifference_us);
    } while(SDO_ret > 0);

    return CO_SDO_AB_NONE;
}

通信格式:

网友:
感谢分享,期待后续课程

网友A(2023-11-27):
这个移植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移植简单吗

简单,底层驱动都是做好的,简单配置即可。此贴一楼末尾有主从机例子。

BSP视频教程第28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2023-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19

网友B(2024-11-07):
请问这个代码在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代码在哪里能找到。

一楼末尾
BSP视频教程第28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2023-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19

网友C(2025-05-22):
硬汉哥,sleep_us()这个延迟函数是阻塞的还是非阻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sleep_us()这个延迟函数是阻塞的还是非阻塞的?

我用的阻塞的

网友C:
硬汉哥,我看到你的例程从机和主机配置的时候设置的节点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看到你的例程从机和主机配置的时候设置的节点是不一样的

这个没关系,不影响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关系,不影响测试

如果想要使用例程让从机主机通信,是要把这两个节点设置成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要使用例程让从机主机通信,是要把这两个节点设置成一样的吗

可以参考本期视频配套例子,是一个主机,两个从机

BSP视频教程第28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2023-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619&fromuid=58

网友C:
硬汉哥,移植完成后,h7tool作为主机发送给从机,从机会从心跳报文直接停止,没有错误报文什么的,就直接停止,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移植完成后,h7tool作为主机发送给从机,从机会从心跳报文直接停止,没有错误报文什么的,就直接停 ...

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是没有移植好,特别是底层读写函数的实现,你看下是否有问题,另外你的目标板是什么芯片。

方便的话,你的底层接口实现,截图我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的话,大概率是没有移植好,特别是底层读写函数的实现,你看下是否有问题,另外你的目标板是什么 ...

硬汉哥你好,用的是F303CBT6这个板子,堆空间已经设置了8k了,这个是CAN底层配置,波特率1000K,只开启了开启RX0中断

tim16设置的中断时间是1ms,只作为从机。H7tool作为主机发送数据都会卡住。

只要点发送就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你好,用的是F303CBT6这个板子,堆空间已经设置了8k了,这个是CAN底层配置,波特率1000K,只开启了 ...

图片要单独上传下。另外工程文件方便的话分享到百度云,今天晚些时候我帮你看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要单独上传下。另外工程文件方便的话分享到百度云,今天晚些时候我帮你看下

硬汉哥,解决了,是因为我移植的是CANopenNode官方的文件,有一处要修改的地方没有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解决了,是因为我移植的是CANopenNode官方的文件,有一处要修改的地方没有修改

网友D:
硬汉哥,最近我在移植canopennode到windows做为主站使用,驱动这块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咨询下细节吗?我看在linux和单片机,can接收都是回调或者信号,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吗?我没权限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哥,最近我在移植canopennode到windows做为主站使用,驱动这块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咨询下细节吗?我看在 ...

我头像下面有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