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的RTC纽扣电池供电是否需要外置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3-10-14):
RTC电路内部是带开关的,可以切换使用VDD和电池。

然后是否需要外置二极管,已经内置了,无需再外置

楼主:
不充电。什么都不需要,直接接上。充电搞个二极管到VDD和VBAT之间

H7-TOOL上带的就是充电的。

网友:
啊啊啊,我好痛啊。 我的量产产品就是按照安富莱V5设计的双二极管,比较挑电池。有一定概率断电后开机丢失时间,或者诡异的日期莫名多一天。。

V5原理图D030-6

V5原理图D030-6
V

网友A:
这323768晶振的外围电容,是不是V5电路图也不太合适?

V5电路图的晶振

V5电路图的晶振

st文档的建议

st文档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323768晶振的外围电容,是不是V5电路图也不太合适?

这个电容非常考究,是STM32 RTC的老大难,同一个型号,不同批次晶振竟然不起震。

STM32的振荡器设计指南应用笔记AN2867,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强烈推荐的32768晶振型号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673&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