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已经发布】今天录制CANopen专题视频(2023-10-16)

楼主(2023-10-16):
搞这个CANopen花了不少时间,CANopen的移植比较省事,但研究起来是真费时间,内容太多。

今天录制视频给大家分享下。

已经发布:

BSP视频教程第27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实战方式系统了解NMT,PDO,SDO,时间戳,同步报文,紧急报文等(2023-10-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38

BSP视频教程第28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2023-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19

网友A:
大佬,有IAR移植canfestival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IAR移植canfestival的教程吗?

我们用的CANopenNode,有IAR版

27、BSP视频教程第27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实战方式系统了解NMT,PDO,SDO,时间戳,同步报文,紧急报文等(2023-10-17)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38

28、BSP视频教程第28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2023-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19

网友B(2023-11-17):
请教下 我看到CANOPENNODE的对象字典编辑工具下面只有DS301 401,我想用402协议  那么这个字典工具下面的402xml xpd文件在哪里获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 我看到CANOPENNODE的对象字典编辑工具下面只有DS301 401,我想用402协议  那么这个字典工具下面的402 ...

这个需要自制。

如果你是控制伺服的话,直接发送SDO和PDO原始命名控制即可,比较方便。

而你要自己制作伺服控制器的话,那确实要自制下这个映射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自制。

如果你是控制伺服的话,直接发送SDO和PDO原始命名控制即可,比较方便。

那在字典方面还是Canfestival方便,Canfestival几乎都包含了,不过Canfestival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小缺陷。

网友C:
可以支持20个CAN节点吗,1M波特率,硬件原理图可以参考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支持20个CAN节点吗,1M波特率,硬件原理图可以参考下吗

20个节点的话,两端的终端电阻务必不要省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个节点的话,两端的终端电阻务必不要省即可。

电阻量了,确认无误。但是带不了20个节点,示波器解析很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量了,确认无误。但是带不了20个节点,示波器解析很多报错

那不正常,20个节点,任何CAN PHY芯片都可以做的到。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1、接线一定要接牢固了,波特率可以先整个125K, 500K测试。
2、上电后先不要让节点主动发,防止不同步。主节点同步后,再开始发,否则从节点发几次就是被动主动错误,最后离线了。

前段时间搞CANopen,搞过10几块V5+V6+V7混合组网CAN测试,一上电就有几块工作不正常,倒腾了一天才发现是一个板子的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换了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