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发现个systick_delay时间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3-10-16):
在STM32F103上,使用systick进行us/ms的精准延时,发现不准了!!!

systick_delay_ms(200)的情况下,有时候是1s,有时候是600ms。这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是晶振的问题的话,串口打印那些都是正常的呢。
最奇怪的是,我如果一直周期调用systick_delay_ms(200)的话,这个函数的延时时间还是不固定的,有时候是1000ms,有时候是600ms,还有800ms的。
这代码原来一直用着的呀,怎么突然就有问题了

void systick_delay_init(void)
{
        static u32 dword_20000000 = 72000000;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f_clk_us = dword_20000000 / 8000000;
  f_clk_ms = 1000 * f_clk_us;
}
void systick_delay_ms(s32 ms)
{
  SysTick->LOAD = f_clk_ms * ms;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1;
  while(SysTick->CTRL & 1 && !(SysTick->CTRL & 0x10000));
  SysTick->CTRL &= 0xFFFFFFFE;
  SysTick->VAL = 0;
}

网友A:
推荐用DWT.

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128&fromuid=58

网友B:
跑的裸机还是实时系统?实时系统的话可能函数被重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的裸机还是实时系统?实时系统的话可能函数被重入了吧。

裸机了,中断都全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DWT.

DWT实现一个精确微秒延迟的参考例程

不是精度的问题吧,是软件哪里有Bug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精度的问题吧,是软件哪里有Bug吧

是的,我没有针对你的问题回复,我是推荐换个方案,简单易用好使。

网友C:
测时间这么测的,通过串口助手的时间戳吗,可能不准。
应该表现在LED或者引脚的状态翻转上,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
你这明显数据溢出了  滴答定时器是24位,计算范围是0-的 2 的24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时间这么测的,通过串口助手的时间戳吗,可能不准。
应该表现在LED或者引脚的状态翻转上,用示波器打一 ...

就是有个蜂史鸣器,上电会响一下,开始听的时间很长,然后测了下IO的电平才知道这个时间长度不对了。
systick使用的是HCLK的8分频了,LOAD值200*9000=0x1B7740 怎么可能会超

网友:
一般使用毫秒级延迟:
1. systick设置为1毫秒
2. 应用层:HAL_Delay毫秒级别延时
3. 或者应用层:用HAL_GetTick自定义延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测时间这么测的,通过串口助手的时间戳吗,可能不准。
应该表现在LED或者引脚的状态翻转上,用示波器打一 ...

我在使用ESP32输出时,sscom串口助手的时间戳还是挺准的!

网友:
确定没开其他中断吗,看了代码滴答定时器中断确实没开,如果开了中断,看是不是中断里用了比较耗时的函数。还有一种可能是重启了,hardfault或者看门狗咬死了,时间不定可能是重启了好几次,代码初始化亮灯,进主循环把灯关掉,排除一下是不是重启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使用ESP32输出时,sscom串口助手的时间戳还是挺准的!

我用的 UartAssist,不过这种情况也不是经常出现。

网友E:
不会吧systick中断也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systick中断也关了吧

这个是死循环判断sysytick计数结束的,不是sysytick中断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没有针对你的问题回复,我是推荐换个方案,简单易用好使。

把这个延时时间到的判断换一下就正常了
while(!(SysTick->CTRL & 0x10000) && (SysTick->CTRL & 1));//while((SysTick->CTRL & 1) && !(SysTick->CTRL & 0x10000));
这是啥原因?
(SysTick->CTRL & 1) 这个判断不要也是行的。感觉上是触发了某种芯片硬件上问题

网友F:
SysTick->CTRL & 1这个是开启systick,拿来判断不是一直为真吗。可能重复开启就出问题了,改成只开一次就行。之前可能把这个优化掉了所以没有触发bug
在arm官网上找到systick寄存器说明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dui0552/a/cortex-m3-peripherals/system-timer--systick/systick-control-and-status-register
When ENABLE is set to 1, the counter loads the RELOAD value from the SYST_RVR register and then counts down. On reaching 0, it sets the COUNTFLAG to 1 and optionally asserts the SysTick depending on the value of TICKINT. It then loads the RELOAD value again, and begins coun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SysTick->CTRL & 1这个是开启systick,拿来判断不是一直为真吗。可能重复开启就出问题了,改成只开一次就行 ...

这个不是重复开启,是读取这个使能位的状态。可能当初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很多情况下也没啥问题。最近用在103,105的几个芯片上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就是几倍的变长了

网友E:
会不会是优化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优化的问题?

都没开优化。如果有优化的话,那应该一直死循环了。
调换一下判断的顺序就可以了。
很是奇怪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没开优化。如果有优化的话,那应该一直死循环了。
调换一下判断的顺序就可以了。
很是奇怪

顺序应该没关系的,你试试用一个变量读取寄存器数据再判断,不要两次读取寄存器数据来做判断试试。可能存在同时读写冲突了。
while(1)
{
    uint32_t ctrl_reg = SysTick->CTRL;
    if ((ctrl_reg & 1) && (!(ctrl_reg & 0x10000)))
    {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顺序应该没关系的,你试试用一个变量读取寄存器数据再判断,不要两次读取寄存器数据来做判断试试。可能存 ...

应该是这个原因。看汇编代码,是 读了2次 SysTick.CTRL 这个寄存器。
改成读一次的话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顺序应该没关系的,你试试用一个变量读取寄存器数据再判断,不要两次读取寄存器数据来做判断试试。可能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