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按钮松手触发事件如何配置

楼主(2023-10-16):
好像这几个信号事件都无法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按钮长按即可运行,松手即失效

网友A:
Focus Lost是否满足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cus Lost是否满足需求

之前试过大佬这样 但好像触摸屏没有啥反应

楼主:
解决方法:
给该按钮绑定回调函数 可以实现我想要的效果,按下的时候LED亮,松开LED灭  同时图片按钮也能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方法:
给该按钮绑定回调函数 可以实现我想要的效果,按下的时候LED亮,松开LED灭  同时图片按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