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是否可以用H7-TOOL来做rt1052加密

楼主(2023-10-16):
请教大家,rt1052+qspi norflash,是否可以用H7-TOOL来做加密?加密方法是什么样的?目前程序是有分boot和app两部分

网友A:
可以,使用AES加密即可。

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tLoader的AES加密实战,含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全开源(2022-06-2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36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AES加密即可。

BSP视频教程第19期:单片机BootLoader的AES加密实战,含上位机和下位机代码全 ...

这种还是麻烦些,用uid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还是麻烦些,用uid呢?

也可以,就是最容易被破解。

TOOL支持。

网友B:
建议楼主微信搜搜 痞子衡嵌入式 之前在公众号看到过加密方法,但是我找不着了自己参考找找呗。

以下引用
OTFAD加密启动失败?先去检查系统时钟配置
我们知道,i.MXRT1xxx家族早期型号(RT1050/RT0160/RT1020)的硬件解密外设名字叫BEE,这个外设主要是配合FlexSPI外设去实现外接串行NOR Flash在线解密XIP执行用的。而到了最近的i.MXRT1xxx新型号(RT1010/RT1170)上,BEE外设被替换成了OTFAD外设,功能不变,解密效率得到了很大提升,但客户在使能OTFAD加密启动时常常遇到App无法正常运行问题,这其实跟OTFAD自身的一个时钟小限制有关(这个限制在BEE上不存在),今天痞子衡就来好好聊一聊OTFAD的这个小限制:

地址1:https://github.com/nxp-mcuxpresso/mcu-boot-utility
地址2:https://github.com/JayHeng/NXP-MCUBootUtility
地址3:https://gitee.com/jayheng/NXP-MCUBootUtility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微信搜搜 痞子衡嵌入式 之前在公众号看到过加密方法,但是我找不着了自己参考找找呗。

以下引 ...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微信搜搜 痞子衡嵌入式 之前在公众号看到过加密方法,但是我找不着了自己参考找找呗。

以下引 ...

研究过一段时间,太复杂放弃了,特别是对于有boot+app,可能我技术水平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