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uint8 和uint32数据溢出问题

楼主(2023-10-16):
具体代码如下 为什么uint8 和uint32的计算结果方式不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致的呀,有知道的大佬来解释下吗,多谢。

    uint8_t data1 = 15;

    uint8_t data2 = 20;
    if (data1 - data2 >= 1)
    {
         uint8_t value = data1-data2;
         printf("大于 data %u\r\n",value);
    }
    else if(data1 -data2 <0)
    {
        printf("小于\r\n"); //两数相减uint8得到的结果是小于
    }

         uint32_t data3 = 15;
         uint32_t data4 = 20;
         if (data3 - data4 >= 1)
         {
                 uint32_t value = data3-data4;
                 printf("大于 data %u\r\n",value);两数相减uint32_t得到的结果是大于
         }
         else
         {
                 printf("小于");
         }

网友A:
把原代码改为:
if (data1 - data2 >= 1)
if (data1 - data2 >= 1U)

输出信息就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代码改为:

...

是的大佬 我发现编译器在编译在uint32_t 以下的数据宽带的时候小数-大数得到的数据都是小于0 加了u就变得和uint_32 uint64_ 一致了 这是编译器所决定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