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视频教程] BSP视频教程第27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实战方式系统了解NMT,PDO,SDO,时间戳,同步报文,紧急报文等(2023-10-17)

楼主(2023-10-17):
本期视频教程为大家分享CANopen协议栈相关知识内容,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

看完本身视频教程,继续看下期
BSP视频教程第28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2023-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19

视频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w411w7Dd

视频提纲:

参考资料:
1、基于V7的CANopen例程模板和词典工具,使用的CANFD2接口。下次视频分享V5,V6,V7和CANopen主从机模板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EUPAeRKODop1GsZIUHgXA  提取码:fr27

2、H7-TOOL的CANopen解析操作说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863

3、CiA联盟文档下载:
https://www.can-cia.org/groups/specifications/

4、CAN词典,各种关键词含义,中文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21

5、西门子CANopen入门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30

6、周立功CANopen入门教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650

7、CANopen电子书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717

8、一张图了解CANopen常用命令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45

9、CiA301中英文手册: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799

楼主:
更新完成。

网友:
跟着大佬继续学习!再攻克一城

网友:
绝了,今晚就看

网友:
终于发布了

网友A:
收下了,谢谢。请问下会出 CiA402 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下了,谢谢。请问下会出 CiA402 的吗

下次CANopenNode程序框架,V5,V6,V7得CANopen主从机组网和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

网友B:
zlg的书,故意叫你看不懂,学不会,我是看瑞萨的白皮书看明白的。

周老板特别爱出版书,还爱讲课,但不是讲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zlg的书,故意叫你看不懂,学不会,我是看瑞萨的白皮书看明白的。

周老板特别爱出版书,还爱讲课,但不 ...

这次分享的周立功那个CANopen书籍还不错,主要是对这张表的汉化和注解

网友:
尝试SDO主机通信,没找到对应得API应该调用那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次分享的周立功那个CANopen书籍还不错,主要是对这张表的汉化和注解

CANopenNode主机做SDO通信测试代码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409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    tpdo 节点是不是最多只可以传输8*4=32个字节的数据。假设分机传输5组内容给主机,每组内容8字节,要怎么处理。  1:每次都要主机sdo主动问分机多余的8字节数据?   2:主机定时修改分机tpdo的映射表? 还是有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   按照我的理解。    tpdo 节点是不是最多只可以传输8*4=32个字节的数据。假设分机传输5组内 ...

TPDO的同步非周期方式。这个玩法是节点先触发传输请求,主机发送同步包,然后节点再传输数据给主机。

网友C:
还是不太明白“节点先触发传输请求”是怎么实现的。 我感觉节点就是一个傻傻的从机,只要把要交互的数据排列在0x2000的字典里就可以了。要主动上传的数据就配置TPDO里。 非同步模式。节点上传的内容也没有变化锕,因为TPDO的映射表没有变化。难道要节点自己配合主机的同步码时不时的修改映射表,虽然都是TPDO1发出的数据,不过里面代表的内容不同了,主机分的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太明白“节点先触发传输请求”是怎么实现的。 我感觉节点就是一个傻傻的从机,只要把要交互的数据排 ...

PDO同步模式是主机一直有同步包发送出来的。
TPDO的同步非周期方式:你的从节点数据有变化了,告诉主机数据有变化了,主机发送同步包后,此时从机会反馈数据,你的节点不触发请求,同步包来了不回复数据。

比你SDO定时轮询修改方便。具体数据区分,自己定义即可。

网友D:
软汉,能顺便把基于CAN的ISO15765多帧数据的收发和ISO14229 UDS诊断分别弄出来吗,这是CAN最重要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汉,能顺便把基于CAN的ISO15765多帧数据的收发和ISO14229 UDS诊断分别弄出来吗,这是CAN最重要的技术。

ISO15765支持,前几年就已经发布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ISO15765支持,前几年就已经发布了

可以,能在加入UDS诊断吗?ISO14229,很多网友需要这个诊断,你看看我的协议整一个

网友:
硬汉,配合iso15765把ISO14229的UDS诊断协议也弄一下,搞汽车开发的都在用这套协议啊,造福所有汽车开发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能在加入UDS诊断吗?ISO14229,很多网友需要这个诊断,你看看我的协议整一个

必须有啊。

下一步有基于CAN的BMS,J1939, OBD-II,UDS,CAN  ISO TP等陆续支持了,史称CAN全家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必须有啊。

下一步有基于CAN的BMS,J1939, OBD-II,UDS,CAN  ISO TP等陆续支持了,史称CAN全家桶。

我把协议udsISO14229发给你了,原版PDF,帮忙搞出来造福广大汽车研发工程师啊,让所有爱好者都能通过CAN工具刷写更新自己的汽车OTA固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必须有啊。

下一步有基于CAN的BMS,J1939, OBD-II,UDS,CAN  ISO TP等陆续支持了,史称CAN全家桶。

你搞了这个,这个H7 TOOL会卖的更火,很多4S店会向你采购的,因为现在汽车出现故障码,都需要UDS CAN来分析故障来源,这些专业的工具都很贵,5千起步,你这个做完善了,就相当于低价垄断了专业设备的市场,你的H7 TOOLS会卖的更多的,现在汽车产业这么火爆,你难道没有这方面的觉悟?市场的嗅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了这个,这个H7 TOOL会卖的更火,很多4S店会向你采购的,因为现在汽车出现故障码,都需要UDS CAN来分 ...

加油,奥里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协议udsISO14229发给你了,原版PDF,帮忙搞出来造福广大汽车研发工程师啊,让所有爱好者都能通过CAN ...

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把下面这些资料整理打包给大家分享下,我觉得很有意义。

[1]        ISO 4092:1988/Cor.1:1991, Road vehicles — Diagnostic systems for motor vehicles — Vocabulary — Technical Corrigendum 1
[2]        ISO/IEC 7498-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Basic Reference Model: The Basic Model
[3]        ISO/IEC 7618-8:2006, Identification cards — Integrated circuit cards
[4]        ISO/TR 8509:1987,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Service conventions
[5]        ISO/IEC 9798-2, IT Security techniques — Entity authentication — Part 2: Mechanisms using authenticated encryption
[6]        ISO/IEC 9798-3, IT Security techniques — Entity authentication — Part 3: Mechanisms using digital signature techniques
[7]        ISO/IEC 9798-4,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Entity authentication — Part 4: Mechanisms using a cryptographic check function
[8]        ISO/IEC 1073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 Basic Reference Model — Conventions for the definition of OSI services
[9]        ISO 11992-4, Road vehicles — Interchang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on electr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owing and towed vehicles — Part 4: Diagnostics
[10]        ISO 14229-3, Road vehicles —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UDS) — Part 3: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on CAN implementation (UDSonCAN)
[11]        ISO 14229-4, Road vehicles —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UDS) — Part 4: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on FlexRay implementation (UDSonFR)
[12]        ISO 14229-5, Road vehicles —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UDS) — Part 5: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on Internet Protocol implementation (UDSonIP)
[13]        ISO 14229-6, Road vehicles —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UDS) — Part 6: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on K-Line implementation (UDSonK-Line)
[14]        ISO 14229-7, Road vehicles —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UDS) — Part 7: UDS on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UDSonLIN)
[15]        ISO 14229-8, Road vehicles —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UDS) — Part 8: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on clock extension peripheral interface implementation (UDSonCXPI)
[16]        ISO 15031-2, Road vehicles — Communication between vehicle and external equipment for emissions-related diagnostics — Part 2: Guidance on terms, definitions, abbreviations and acronyms
[17]        ISO 15031-6, Road vehicles — Communication between vehicle and external equipment for emissions-related diagnostics — Part 6: Diagnostic trouble code definitions
[18]        ISO 15765-4, Road vehicles — Diagnostic communication over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DoCAN) — Part 4: Requirements for emissions-related systems
[19]        ISO 22901-1, Road vehicles — Open diagnostic data exchange (ODX) — Part 1: Data model specification
[20]        ISO 26021-2, Road vehicles — End-of-life activation of on-board pyrotechnic devices — Part 2: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21]        ISO 27145-2, Road vehicles — Implementation of World-Wide Harmonized On-Board Diagnostics (VOBD)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 Part 2: Common data dictionary
[22]        ISO 27145-3, Road vehicles — Implementation of World-Wide Harmonized On-Board Diagnostics (VOBD)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 Part 3: Common message dictionary
[23]        SAE J1939:2011, Serial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s Heavy Duty Vehicle Network — Top Level Document
[24]        SAE J1939-73:2010, Application Layer — Diagnostics
[25]        ISO 10681-2, Road vehicles — Communication on FlexRay — Part 2: Communication layer services
[26]        ISO 11898-1, Road vehicles —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 Part 1: Data link layer and physical signalling
[27]        ISO 11898-2, Road vehicles —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 Part 2: High-speed medium access unit
[28]        ISO 13400-2, Road vehicles — Diagnostic communication over Internet Protocol (DoIP) — Part 2: Transport protocol and network layer services
[29]        ISO 13400-3, Road vehicles — Diagnostic communication over Internet Protocol (DoIP) — Part 3: Wired vehicle interface based on IEEE 802.3
[30]        ISO 14230-1, Road vehicles — Diagnostic communication over K-Line (DoK-Line) — Part 1: Physical layer
[31]        ISO 14230-2, Road vehicles — Diagnostic communication over K-Line (DoK-Line) — Part 2: Data link layer
[32]        ISO 15031-4, Road vehicles — Communication between vehicle and external equipment for emissions-related diagnostics — Part 4: External test equipment
[33]        ISO 15031-5, Road vehicles — Communication between vehicle and external equipment for emissions-related diagnostics — Part 5: Emissions-related diagnostic services
[34]        ISO 15765-2, Road vehicles — Diagnostic communication over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DoCAN) — Part 2: Transport protocol and network layer services
[35]        ISO 16844-7, Road vehicles — Tachograph systems — Part 7: Parameters
[36]        ISO 17458-2, Road vehicles — FlexRay communications system — Part 2: Data link layer specification
[37]        ISO 17458-4, Road vehicles — FlexRay communications system — Part 4: Electrical physical layer specification
[38]        ISO 17987-2, Road vehicles —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LIN) — Part 2: Transport protocol and network layer services
[39]        ISO 17987-3, Road vehicles —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LIN) — Part 3: Protocol specification
[40]        ISO 17987-4, Road vehicles — 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LIN) — Part 4: Electrical physical layer (EPL) specification 12 V/24 V
[41]        ISO 20794-3, Road vehicles — Clock extension peripheral interface (CXPI) — Part 3: Transport and network layer
[42]        ISO 20794-4, Road vehicles — Clock extension peripheral interface (CXPI) — Part 4: Data link layer and physical layer
[43]        ISO 26021-2, Road vehicles — End-of-life activation of on-board pyrotechnic devices — Part 2: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44]        ISO 27145-4, Road vehicles — Implementation of World-Wide Harmonized On-Board Diagnostics (WWH-OBD) communication requirements — Part 4: Connection between vehicle and test equipment
[45]        IEEE 802.3, IEEE Standard for Ethernet
[46]        SAE J1978, OBD II Scan Tool — Equivalent to ISO/DIS 15031-4ecember 14, 2001
[47]        SAE J1979, E/E Diagnostic Test Modes
[48]        SAE J1979-2, Compliant OBDII Scan Tool
[49]        SAE J1979-DA, Digital Annex of E/E Diagnostic Test Modes
[50]        SAE J2012, Diagnostic Trouble Code Definitions
[51]        SAE J2534,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Pass-Thru Vehicle Programming (STABILIZED Jul 2019)
[52]        ISO 15765-5, Road vehicles — Diagnostic communication over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DoCAN) — Part 5: Specification for an in-vehicle network connected to the diagnostic link connector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把下面这些资料整理打包给大家分享下,我觉得很有意义。

[1]        ISO 4092:1988 ...

我们需要你把ISO16765 ISO14229 J1939基于CAN的一整套完整的组包解包还有故障诊断搞出来,发布在论坛里,这样才能造福广大电子软件工作者,我的编码能力不够,你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需要你把ISO16765 ISO14229 J1939基于CAN的一整套完整的组包解包还有故障诊断搞出来,发布在论坛里, ...

你有时间的话,把这些文档整理下,人多力量大,方便查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时间的话,把这些文档整理下,人多力量大,方便查阅。

硬汉快点把这一套集成到H7 TOOLS上,商机啊,隔壁的正点原子现在还没有涉足这个领域,你先把CAN的UDS诊断固件弄出来发到论坛上,很多汽车工程师会向你购买的,因为有个方便携带的车载诊断仪是很多汽车电子工程师的好工具,现在新能源汽车这么火,车厂都用的CANoe动辄上10万,或者买PCAN或者Kavaser动辄5千以上专业分析仪器,你要是把这一套实现在HT TOOLS上,绝对会非常有市场的大卖,趁正点原子还没有嗅到这个领域,赶快弄出来,做成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汉快点把这一套集成到H7 TOOLS上,商机啊,隔壁的正点原子现在还没有涉足这个领域,你先把CAN的UDS诊断 ...

还第1个吃螃蟹,现在吃已经很晚了,论坛好几个搞这个的坛友。

这个NXP就有S32K系列就有开源UDS的简易版,大家想抄,直接抄就行。。。

https://www.nxp.com/products/pro ... K1#design-resource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第1个吃螃蟹,现在吃已经很晚了,论坛好几个搞这个的坛友。

这个NXP就有S32K系列就有开源UDS的简 ...

这不对,虽然有但是坛友没有任何人作出像H7 TOOLs这样的工具,集成UDS诊断,你的H7 TOOLS上集成这一套诊断协议你把价格多卖500元我都愿意大量购买,坛友只是实现了C代码但是没有作出诊断仪这种成品,你的成品HT TOOLS集成了更有销量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对,虽然有但是坛友没有任何人作出像H7 TOOLs这样的工具,集成UDS诊断,你的H7 TOOLS上集成这一套诊 ...

我认为你的理解有偏差,国内这些新能源汽车开发厂家还在乎这几万块的CAN分析仪。稍好点的示波器都是几十万。那个公司还没几套专业设备。

所以说你要搞UDS, 就要找准定位。方向问题就讨论这么多,不再聊了。

网友E:
这个协议栈怎么移植呢  网上CANFestival的资料已经非常多了  CANOpenNode协议栈还真没有呢  做这个真的是全网独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协议栈怎么移植呢  网上CANFestival的资料已经非常多了  CANOpenNode协议栈还真没有呢  做这个真的是全 ...

这个驱动都已经提供了好了,自己简单配置个Init后,就可以使用了。下期视频教程我说下这个问题。

网友(2024-01-29):
非常给力,很全面。

网友F:
我在自己板子上试着移植了一下,但是会出现TPDO和RPDO不能成功发送的情况。SDO和心跳报文都是可以正常发送的。心跳报文发送05,操作状态。请问应该从哪方面去分析解决这个问题。
所用环境:
keil 5.32
STM32F103TBU6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自己板子上试着移植了一下,但是会出现TPDO和RPDO不能成功发送的情况。SDO和心跳报文都是可以正常发送 ...

PDO要进入正常操作模式才可以使用。

网友G(2024-04-02):
引用 楼主:
必须有啊。

下一步有基于CAN的BMS,J1939, OBD-II,UDS,CAN  ISO TP等陆续支持了,史称CAN全家桶。

硬汉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一个CAN总线里面有1个主控18个节点,每个节点每一个周期要发送30帧数据,目前做法是主控没一个周期发送一个同步到总线,所有从机收到后,根据自己(节点地址-1)*30Ms定时,时间到发送数据,主机中断中把数据解析放到对应节点数据变量中,同步帧500ms后开始处理数据。这样整个CAN网络就变成顺序的了,变成大号485了,有些浪费CAN自身的仲裁机制了。我现在想改成从机采集完数据就发送,主机接受,但是这样我处理数据时机不好控制,有可能要处理数据时候又收到数据了,想请教下您,这种应用场景,有没有一个种现成的成熟的协议(比如canopen,j1939(考虑一次把数据传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汉你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一个CAN总线里面有1个主控18个节点,每个节点每一个周期要发 ...

发送同步帧后,让所有节点立即返回数据即可,因为你的节点ID都不同,CAN硬件可以方便的仲裁控制。

canopen的同步周期通信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发送同步帧后,让所有节点立即返回数据即可,因为你的节点ID都不同,CAN硬件可以方便的仲裁控制。

can ...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每一个节点发送数据帧与帧之间要加一定间隔,如果连续发送18个节点会不会把总线干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每一个节点发送数据帧与帧之间要加一定间隔,如果连续发送18个节点会不会把总线干死 ...

同时发没问题,总线速度推荐用几百Kbps,节点多了之后稳定很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同时发没问题,总线速度推荐用几百Kbps,节点多了之后稳定很多。

我们现在用的500KB,我们节点数量多,我们下一步计划上CANFD,用5M,但是我们这个设备是在强电磁环境下的工作的,不知道CANFD 5M到时候会不会容易受干扰,工业上现在CANFD不知道应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现在用的500KB,我们节点数量多,我们下一步计划上CANFD,用5M,但是我们这个设备是在强电磁环境下的 ...

可以试试。

网友H(2024-05-12):
引用 楼主:
PDO同步模式是主机一直有同步包发送出来的。
TPDO的同步非周期方式:你的从节点数据有变化了,告诉主机 ...

“TPDO的同步非周期方式:你的从节点数据有变化了,告诉主机数据有变化了”,—— 这里从机是怎样通知主机它的数据发生变化了,是向主机发送一条报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TPDO的同步非周期方式:你的从节点数据有变化了,告诉主机数据有变化了”,—— 这里从机是怎样通知主 ...

继续看下期视频,详细介绍了PDO同步周期和非周期。

BSP视频教程第28期:CANopen协议栈专题,CANopen主从机组网实战,CAN词典工具使用方法以及吃透PDO玩法(2023-11-0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619&fromuid=58

网友I:
请问canopennode 主站动态配置从站PDO映射参数写在哪里了?找了好久也没看到。难道不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canopennode 主站动态配置从站PDO映射参数写在哪里了?找了好久也没看到。难道不支持吗?

必须可以,工程里面专门有个映射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可以,工程里面专门有个映射文件。

我看映射文件是写死的

主要是下面几个流程

canfestval 倒是能看到配置过程,canopennode我确实没找到

网友(2024-09-04):
。。。回复错了

网友J(2024-10-16):
汉哥  我现在有个问题  我的canopen协议没问题 用的STM32F407的班子  如果是自带的CAN1口就没问题 电机转动了  都是如果用usart转CAN   一开始节点启动啥的都正常 电机驱动指令那里ID就不对了  反反复复就是找不到问题在哪 数据帧都是对的 比如ID 402 都是我can盒出来的都是21A或者219  不知道哪里错的 换成sdo发送就没问题了 都是我就想PDO自动上报  这个应该从哪里着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汉哥  我现在有个问题  我的canopen协议没问题 用的STM32F407的班子  如果是自带的CAN1口就没问题 电机转动 ...

可以针对你这个串口转CAN模块做个系统测试,批量做发送数据回馈数据测试,看看是模块接收处理有问题,发送发送回馈有问题,也许可以锁定。

网友K:
这个nmt error control 是表示我没有正确连接吗

网友:
请教CANopenNode有判断通信断开的接口吗,想要实现通信5s内没恢复,一些输出状态复位停止输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nmt error control 是表示我没有正确连接吗

不了解你这个上位机的状态展示含义,你要看下你的这个上位机这个选项描述含义。

网友L(2024-11-15):
视频中用的canopen字典软件,是在哪儿下载的啊?  (python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视频中用的canopen字典软件,是在哪儿下载的啊?  (python代码)

1楼网盘里面提供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