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求一个能在WIN7 64位 下用的 C 语言编译调试工具。

楼主(2023-10-17):
需要在PC上用C语言验证一下算法或者生成一些数据,再移植到单片机上。   很久以前曾经在WIN7 32位 上用过win-tc, 比较短小精干够用,但现在电脑是WIN7 64位 好像用不了。  求一个类似的C 语言编译调试小工具,水平有限,只会点纯C。.

网友:
VSCode弄个GCC就行,很方便,我一直用的这种方式。

网友A:
如果只是写一个c文件来跑跑数据结构算法,推荐cfree-5,然后输入百度来的序列码破解一下,或者是dev-c++也可以写.c编译调试.如果多个文件需要用mingw写Makefile编译,或者直接用vs建立工程。

网友:
这种直接百度就行了。。。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写一个c文件来跑跑数据结构算法,推荐cfree-5,然后输入百度来的序列码破解一下,或者是dev-c++也 ...

谢谢。下了个cfree-5, 可以用。

网友:
啊哈c 不错的,和wintc类似,但是是图形化的。不过建议下载以前的版本,最新的好多广告,烦躁

网友:
codeblocks-20.03

网友B:
基于 GCC 的 IDE

- CodeBlocks,https://www.codeblocks.org/downloads/binaries/,gcc 版本偏低
- 基于 Dev-Cpp 的小熊猫 C++,https://royqh.net/redpandacpp/download/,gcc v13.1.0

下载时都选 mingw,会安装 gcc/gdb/make 等

把 gcc 所在的路径添加进系统环境变量,也可以使用趁手的编辑器来编译

编辑器如:

- Geany
- SublimeText,按 F7 或 Ctrl+B 编译,缺点是存在 scanf 时无法输入
- gVim(除非有现成可用的 vimrc 文件,否则不建议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于 GCC 的 IDE

- CodeBlocks,https://www.codeblocks.org/downloads/binaries/,gcc 版本偏低

看来你也会挺爱找软件阿

网友:
小熊猫c++,
就是devc++的升级版。
都会用,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