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 RTT] 使用segger rtt显示Cannot connect to J-Link

楼主(2023-10-17):
用的芯片是stm32h743ii系列 烧录器用的是H7-TOOL 按照硬汉的移植方法移植 安装的jlink是V7.92 现在就是连接不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使用错了,我们TOOL的RTT功能是我们自己实现的,不支持SEGERR的上位机软件,使用我们TOOL的上位机软件即可,  打开上位机左上角菜单PDF文档有说明

还是有问题,加我QQ解决:512464265

楼主:
刚才上传的图片不见了 这里补上 麻烦大佬们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错了,我们TOOL的RTT功能是我们自己实现的,不支持SEGERR的上位机软件,使用我们TOOL的上位机软件即可 ...

明白了 谢谢 请问我们的上位机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请问我们的上位机在哪里可以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468

大佬你好 我在rtx5的一个任务内进行SEGGER_RTT_printf(0,"this is mahony\n"); 但是打印的很卡顿 而且有的打印不全 默认是您提供的v7工程设置,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 我在rtx5的一个任务内进行SEGGER_RTT_printf(0,"this is mahony\n"); 但是打印的很卡顿 而且有 ...

分享你的工程代码到百度云,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你的工程代码到百度云,我看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DpvexFCL7oFELki7LwpNw?pwd=qkbj
提取码:qkbj   您好这是我的代码 使用到rtt是在 uart_task.cpp的mahony任务里 十分感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DpvexFCL7oFELki7LwpNw?pwd=qkbj
提取码:qkbj   您好这是我的代码  ...

你的代码有点复杂,我没法调试,我基于我们V7板子做了个RTX5的,供参考

(1)使用的主RAM空间AXI SRAM

(2)关闭AXI SRAM的Cache,否则RTT会检测成Cache里面的数据,导致出错。

        /*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NORMAL, NO Read allocate,NO Write allocate */
        MPU_InitStruct.Enable           = MPU_REGION_ENABLE;
        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0x24000000;
        MPU_InitStruct.Size             = MPU_REGION_SIZE_512KB;
        MPU_InitStruct.AccessPermission = MPU_REGION_FULL_ACCESS;
        MPU_InitStruct.IsBufferable     =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
        MPU_InitStruct.IsCacheable      =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
        MPU_InitStruct.IsShareable      =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
        MPU_InitStruct.Number           = MPU_REGION_NUMBER0;
        MPU_InitStruct.TypeExtField     = MPU_TEX_LEVEL1;
        MPU_InitStruct.SubRegionDisable = 0x00;
        MPU_InitStruct.DisableExec      =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

        HAL_MPU_ConfigRegion(&MPU_InitStruct);

(3)测试代码:

*********************************************************************************************************
*        函 数 名: AppTaskLED
*        功能说明: LED闪烁。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优 先 级: osPriorityHigh2
*********************************************************************************************************
*/
#include "SEGGER_RTT.h"

void AppTaskLED(void *argument)
{
        const uint16_t usFrequency = 5; /* 延迟周期 */
        uint32_t tick;

        /* 配置通道0,上行配置*/
        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0, "RTTUP", NULL,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配置通道0,下行配置*/
        SEGGER_RTT_ConfigDownBuffer(0, "RTTDOWN", NULL, 0, SEGGER_RTT_MODE_NO_BLOCK_SKIP);

        /* 获取当前时间 */
        tick = osKernelGetTickCount();

    while(1)
    {
                bsp_LedToggle(2);
                /* 相对延迟 */
                SEGGER_RTT_SetTerminal(0);
                SEGGER_RTT_printf(0, "大家好,世界你好,hellword = %d\r\n", tick);
                tick += usFrequency;
                osDelayUntil(tick);
    }
}

测试效果动态:

如果你那边是通信速度不稳定造成的,可以这里选择降低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有点复杂,我没法调试,我基于我们V7板子做了个RTX5的,供参考

好的 谢谢您 我这边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