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PWM模式输出方波

楼主(2023-10-17):
大家好:

使用STM32定时器的PWM模式,输出方波(1KHz),减计数模式,TIM1_ARR定义了方波频率,TIM1_CCR4定义了占空比,当TIM1_CCR4不为0时,输出方波的是正常时,如果TIM1_CCR4=0,理论上是不是不会有脉冲输出的,是吧?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小的脉冲宽度输出,这个怎么解决呢?

谢谢!

网友A:
设置为0,直接配置高低电平。

        if (_ulDutyCycle == 0)
        {
                //bsp_RCC_TIM_Disable(TIMx);                /* 关闭TIM时钟, 可能影响其他通道 */
                bsp_ConfigGpioOut(GPIOx, GPIO_Pin);        /*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
                HAL_GPIO_WritePin(GPIOx, GPIO_Pin, GPIO_PIN_RESET);        /* PWM = 0 */
                return;
        }
        else if (_ulDutyCycle == 10000)
        {
                //bsp_RCC_TIM_Disable(TIMx);                /* 关闭TIM时钟, 可能影响其他通道 */
                bsp_ConfigGpioOut(GPIOx, GPIO_Pin);        /* 配置GPIO为推挽输出 */
                HAL_GPIO_WritePin(GPIOx, GPIO_Pin, GPIO_PIN_SET);        /* PWM = 1 */
                retur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为0,直接配置高低电平。

        if (_ulDutyCycle == 0)

版主的意思是在0%和100%占空比时,将输出设置成I/O口,其它情况下才使用PWM模式,是么?
这样好像可以,但这是不是stm32的一个bug。

谢谢!

网友:
可以加个电容电阻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