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keil5 识别jlink特别慢 有时候会卡死

楼主(2023-10-17):
安装的keil5.35 jlink驱动测试了好几个版本  就是打开debug setting界面  一直卡在这个界面   不识别jlink  stlink和dap没有问题  秒识别  用jlink commander也能识别  后续换了keil4.74也有这个问题   有人遇到过没   折腾了半天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我试过如果项目放在网络挂载的盘符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B:
不接开发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如果项目放在网络挂载的盘符会有这种现象。

嗯  我是直接在桌面新建的工程  路径都是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开发板试试。

不接开发板也一样   给我整郁闷了

网友:
JLink有时候就是这样,先把JLink拔掉,然后进JLink选项里面把下载方式改成SWD然后确定退出来,再连上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