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CANopen常见紧急报文错误原因分析(2023-10-18)

楼主(2023-10-18):
整理些错误信息,便于错误分析。

1、反馈PDO映射错误,这个是词典工具配置错了,特别是配置配PDO通信参数和PDO映射参数后

网友A:
你好,硬汉哥,请教个问题,fatfs 中,FF_LBA64和FF_FS_EXFAT原本默认宏定义都是0,后两个改成1,结果某个一个设备格式化后导致设备USB连接电脑不识别u盘(存储芯片是正常的,文件系统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硬汉哥,请教个问题,fatfs 中,FF_LBA64和FF_FS_EXFAT原本默认宏定义都是0,后两个改成1,结果某个 ...

您好,方便的话,请专门开个新帖交流FatFS问题。此贴主要是CANopen问题汇总用的。

网友B(2024-11-18):
您好,硬汉哥,我这边做canopen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把1802的传输类型设置成FF就报错,但是1800、1801设置成ff就是可以的,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硬汉哥,我这边做canopen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把1802的传输类型设置成FF就报错,但是1800、180 ...

这个我倒是没留意过,后面我测试下

网友B:
硬汉哥,我用的是stm32h7的芯片,在做tpdo的时候,传输类型为ff,时间为0x64,他一次性是只能上传三个tpdo,是因为h7只有三个发送邮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我用的是stm32h7的芯片,在做tpdo的时候,传输类型为ff,时间为0x64,他一次性是只能上传三个tpdo,是 ...

三个发送邮箱那个是经典CAN。

H7的是CANFD有个几十个buffer,FIFO空间的。

0xFF的事件驱动方式的话,可以一直发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发送邮箱那个是经典CAN。

H7的是CANFD有个几十个buffer,FIFO空间的。

但我上传六个tpdo的情况下,只有前面三个发送,后面三个tpdo没有反应。然后我把前面三个驱动方式改为0,后面三个会正常发送,这是因为啥,硬汉哥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可以给一点建议吗,卡了一晚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上传六个tpdo的情况下,只有前面三个发送,后面三个tpdo没有反应。然后我把前面三个驱动方式改为0, ...

底层开启发送完成标志,保证前面的发送完了,再发送新得。看看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C(2025-03-10):
硬汉哥,我在使用plc时必须勾选SDO错误继续配置,不然就报子索引不存在和SDO协议超时,勾选后就能正常工作,只会报一个子索引不存在,想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我的eds里面的每一项都跟程序一一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在使用plc时必须勾选SDO错误继续配置,不然就报子索引不存在和SDO协议超时,勾选后就能正常工作 ...

这个说明配置还是有问题,得想办法跟踪下代码,看看是那个索引项不存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明配置还是有问题,得想办法跟踪下代码,看看是那个索引项不存在

是看eds文件中每一项跟代码中每一对象字典都一一对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明配置还是有问题,得想办法跟踪下代码,看看是那个索引项不存在

硬汉哥,有没有将eds文件怎么写的啊,我写的eds在plc上总是报sdo错误,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是看eds文件中每一项跟代码中每一对象字典都一一对应吗

硬汉哥!我拔了一下底层的报文,发现第一个访问1014就直接sdo超时了,原本eds里面没有1014,我加上了但是还是不行,这个sdo超时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我拔了一下底层的报文,发现第一个访问1014就直接sdo超时了,原本eds里面没有1014,我加上了但是 ...

你的通信里面不使用这个是否可以,如果可以,可以代码里面反馈这个消息的地方,判断下是这个就不要发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