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RTOS多线程任务卡死

楼主(2023-10-18):
最近在使用stm32F7系列产品在做一个数据中转,使用的串口有点多,然后使用了FreeRTOS进行多任务管理,现在RTOS中有一个UDP数据交互,两个串口数据交互,遇到的问题为一个串口进行IMU数据的接收,在裸机中可以不停的接收,但是在RTOS中接收几十次就会停止接收或者同时使用UDP数据交互时,串口接收会立马停止,然后UDP接收数据会明显滞后,发送过后0.5-1s后才会有反馈。

首先怀疑的是堆栈问题,将堆栈设置到8k仍然会出现这种问题,经过测试,当串口接收数据停止后,接收函数进入timeout状态,之后在RTOS中只留下一个线程,这样子每一个线程都没有问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
是串口中断方式吗,每次通过消息队列发送给任务?串口里面的代码量是否比较大。

另外每次消息队列传递多少字节数据。

方便的话,贴下中断代码和任务处理代码。

楼主:
您好,串口接收是使用的hal_uart_receive函数,因为imu可以不停的发送数据,然后每次接收的数据为67字节,在任务中只使用了串口的接收和发送。下边是线程的代码
void IMU_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for(;;)
  {
           IMUData imu_data;
                HAL_UART_Receive(&huart5,IMU_Rx,sizeof(IMU_Rx),1000);
//                if(HAL_UART_Receive(&huart5,IMU_Rx,sizeof(IMU_Rx),1000) == HAL_OK){
//                ttt = 3;
//                }else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5,IMU_Rx,sizeof(IMU_Rx),1000) == HAL_BUSY){
//                ttt = 5 ;
//                }else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5,IMU_Rx,sizeof(IMU_Rx),1000) == HAL_ERROR){
//                ttt = 7 ;
//                }else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5,IMU_Rx,sizeof(IMU_Rx),1000) == HAL_TIMEOUT){
//                ttt = 9 ;
//                }else{
//                ttt = -1 ;
//                }
                parseAndStoreIMUData(IMU_Rx, &imu_data);
                if((IMU_Rx[0] == 0x59) && (IMU_Rx[1] == 0x53))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imu_data, sizeof(IMUData), HAL_MAX_DELAY);
                }
    osDelay(1);
  }
  /* USER CODE END IMU_TASK */
}

楼主:
根据您的提示,我将普通接收修改为中断接收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不知道原理是什么,但是最终还是解决了,感谢您的回复,如果您乐意指点一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