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探讨一种实用的双看门狗(独立和窗口)用于RTOS的方案

楼主(2023-10-18):
准备ThreadX的视频教程安排一期。

现在的玩法是这种的,不够专业

网友:
确实有这个需求,多线程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线程死掉了或者死锁了,不太容易探测到

网友:
我们都是把看门狗溢出时间拉满

网友A:
芯片自带的硬件看门狗会不会有失效的时候

网友:
有一个段落话,好像没写对意思阿。。

网友B:
硬汉大哥说的这种玩法,是不够专业,还是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大哥说的这种玩法,是不够专业,还是够专业???

不专业,需要找一个更加专业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自带的硬件看门狗会不会有失效的时候

概率比较小,除非芯片硬件有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专业,需要找一个更加专业的玩法。

感觉窗口看门狗配上这个比较靠谱。那个必须在指定的时间窗口喂狗才行,能够对线程的执行预期做严格的判定。
因为RTOS的实时性,每个任务应该有预期的执行状态和执行时间。

网友:
这个专题什么时候安排呢,实际工程多线程确实有这个问题存在

网友(2023-12-14):
mark, 期待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