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助手] 彻底搞明白CANopen PDO同步周期通信和同步非周期通信

楼主(2023-10-18):
现在一直用的PDO异步模式,而同步模式,没太搞明白他们的玩法,通过不断修改测试词典工具和CANopenNode源码才搞明白。

没有参考案例的情况下研究,研究起来确实比较耗时间, 下期CANopen视频教程专题详细分享下配置方法。

同步周期:

同步非周期:

楼主:
这几个参数基本都整理顺手了,特别是Start SYNC VALUE和Sync counter overflo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参数基本都整理顺手了,特别是Start SYNC VALUE和Sync counter overflow

那个START VALUE应该怎么设置,设置了下貌似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START VALUE应该怎么设置,设置了下貌似没什么用?

下周视频详细分享这个的玩法。这里面有点使用的注意事项。

网友B:
Object Dictionary Editor 在哪儿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Object Dictionary Editor 在哪儿下载?

此贴1楼末尾百度云网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C(2024-01-16):
您好,请教个PDO问题,我现在使用STM32F405发送PDO指令,发送五条不同ID的PDO指令,无论怎么更改顺序,使用CAN盒子只能监听到前三条。现在是STM32的CAN只和CAN盒子通信,还是这种现象,我一直想不通是哪里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教个PDO问题,我现在使用STM32F405发送PDO指令,发送五条不同ID的PDO指令,无论怎么更改顺序,使用 ...

F405只有三个发送邮箱,三个邮箱如果满了,要保证有新的邮箱空间了才可以发送下一条。

网友D(2025-04-29):
请问从站eds文件中SYNC周期设置为零,但是PDO transmission type是0x01,影响我主站发送同步报文吗。需要设置从站的对象字典中的同步周期和同步窗口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从站eds文件中SYNC周期设置为零,但是PDO transmission type是0x01,影响我主站发送同步报文吗。需要设 ...

配置好主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