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只下载不调试,如何自动运行程序?

楼主(2023-10-19):
IAR只下载不调试,每次下载完都要手动复位一次,不能自动运行,这个是哪里没设置好么?

网友:
IAR就是这样的。需要查看效果,进入调试全速运行即可。

网友:
没有方法,垃圾IAR

网友:
我使用stlink–v2下载完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iar不要太好用哦。。。居然还吐槽iar。。。。

楼主:
那只能手动复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