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L431单片机看门狗提前溢出

楼主(2023-10-19):
最近调试项目,发现一个很怪异的问题,配置代码如下:
    uint8_t flag_IWDG_STOP,flag_IWDG_STDBY;

    flag_IWDG_STOP=READ_BIT(FLASH->OPTR, FLASH_OPTR_IWDG_STOP)!=0;
    flag_IWDG_STDBY=READ_BIT(FLASH->OPTR, FLASH_OPTR_IWDG_STDBY)!=0;
    if(flag_IWDG_STOP!=0||flag_IWDG_STDBY!=0)
    {
            HAL_FLASH_Unlock();

            HAL_FLASH_OB_Unlock();

            CLEAR_BIT(FLASH->OPTR, FLASH_OPTR_IWDG_STOP);

            CLEAR_BIT(FLASH->OPTR, FLASH_OPTR_IWDG_STDBY);

            SET_BIT(FLASH->CR, FLASH_CR_OPTSTRT);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uint32_t)FLASH_TIMEOUT_VALUE);

            CLEAR_BIT(FLASH->CR, FLASH_CR_OPTSTRT);

            HAL_FLASH_OB_Launch();

          HAL_FLASH_OB_Lock();

          HAL_FLASH_Lock();//
    }

  /* USER CODE END IWDG_Init 1 */
  hiwdg.Instance = IWDG;
  hiwdg.Init.Prescaler = IWDG_PRESCALER_32;
    hiwdg.Init.Window = 5000;
  hiwdg.Init.Reload = 5000;
  if (HAL_IWDG_Init(&hiwd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前面红色部分设置在睡眠时冻结看门狗,防止休眠时超时。
下面配置看门狗这里有一个问题,5000是不对的,RELOAD值只有12位,最大4095,因此5000低12位其实是904,,32分频,超时超时时间是904ms,实际测试超时在903-910之间,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在外部供电偶尔波动一下再恢复后,看门狗超时复位变成580ms了,配置并没有变(实际测试值580ms复位重启,),重启后复位时间一直会变成580ms,重新刷程序,
jlink复位都没有用,只有把整板断电再上电才会再次恢复到904ms复位重启。

网友:
这里有个关键的点,你说的这个是不是调试状态看的复位时间。

然后你的板子板子冷启动后正常了。

楼主:
不是调试状态,就是在外部电压波动后出现的异常状态下,除了外部电源下电再上电,负责不管怎么软复位都不行,通过pa2把lsi时钟输出测量,发现此时lsi时钟异常一直在40k到60k波动,时钟波形占空比不是固定的,一直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