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关于硬汉的“AD7606的FMC DMA双缓冲总线驱动方式实现”的一个没明白的问题

楼主(2023-10-19):
例程中是用定时器的UP事件来触发DMA, 实现从ad7606读取数据到缓存。例程代码如下:

HAL_DMA_Start_IT(&TIMDMA, (uint32_t)AD7606_BASE, (uint32_t)g_sAd7606Buf, AD7606_BUFSIZE);

但是我在看stm32H7的参考手册的定时器章节中,发现这么一句话:

“The DMA controller destination is unique and must point to the virtual register TIMx_DMAR.”

也就是说定时器的DMA的目的地址必须是TIMx_DMAR.  我在例程代码中,发现并没有开启定时器UP事件的DMA功能(通过TIMx_DIER来设置),于是我猜想,是不是在不开定时器DMA的情况下, 定时器的这些事件,可以用作触发其它的DMA传输,就好像例程中的这种用法。

进一步延伸一下,是不是所有DMAMUX中的外设请求输入(DMAMUXperipheral request inputs), 都可以这样用。 或者说我想的完全是错的?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DMA突发模式批量更新定时器CCR等寄存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是DMA突发模式批量更新定时器CCR等寄存器用的。

也就是说,定时器事件,可以用来触发其它的DMA(非定时器模块), 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定时器事件,可以用来触发其它的DMA(非定时器模块), 是不?

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