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实时系统任务太多好吗

楼主(2023-10-19):
最近在研发一款比较复杂的设备,为了开发后期维护方便和设备软件的稳定性,打算按照模块化的方式降低耦合度,一个执行单元(比如一颗独立功能的LED灯、一个加热器件)一个任务,每个任务按照后台数据做执行单元该有的功能,不管其他器件。

这样的框架可以预见软件的后期维护和稳定性都会比较好,但是任务可能比较多,预计20个任务,这样多的任务各位大佬觉得会不会太多了。

网友:
这个主要看MCU性能吧,能够及时把指令执行完才是关键,FREERTOS试过16个任务都没什么问题,MCU是STM32H743

网友A:
20个不多,没问题。

网友B:
合理利用线程同步机制,做成事件驱动型系统,少用裸机编程下的标志位,不然项目大起来之后想改一个小地方都要仔细想想对其他地方有没有影响。

网友C:
ram大一点,任务50+都正常,关键是中断,都是硬件中断触发的话,优先级嵌套什么的,管理起来头疼

网友:
任务多少,问题越多。
代码越复杂,问题也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个不多,没问题。

我想应该也还好,任务之间预计不会有太大的耦合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理利用线程同步机制,做成事件驱动型系统,少用裸机编程下的标志位,不然项目大起来之后想改一个小地方都 ...

会很少用同步机制,也不想加标志位。打算做成生产消费模式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ram大一点,任务50+都正常,关键是中断,都是硬件中断触发的话,优先级嵌套什么的,管理起来头疼

任务太多就怕出系统问题不好定位

网友:
任务个数没啥关系,主要看你各个任务的实际占用时间和osDelay(阻塞时间)的比例。如果每个任务都是10ms执行一次,任务本身都要占用5ms,那么两三个任务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软件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