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串口发送接收都卡在这里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有知道大概什么问题吗 求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3-10-19):
(图片)

楼主:
if(IS_DMA_STREAM_INSTANCE(hdma->Instance) != 0U)  /* DMA1 or DMA2 instance */
  {
    /*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 management ***************************************/
    if ((tmpisr_dma & (DMA_FLAG_T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0x1FU))) != 0U)//传输数据错误
    {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 DMA_IT_TE) != 0U)
      {
        /* Disable the transfer error interrupt */
        ((DMA_Stream_TypeDef   *)hdma->Instance)->CR  &= ~(DMA_IT_TE);

        /* Clear the transfer error flag */
        regs_dma->IFCR = DMA_FLAG_TEIF0_4 << (hdma->StreamIndex & 0x1FU);

        /* Update error code */
        hdma->ErrorCode |= HAL_DMA_ERROR_TE;
      }
    }
卡在这一段不知道为啥 发的图片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f(IS_DMA_STREAM_INSTANCE(hdma->Instance) != 0U)  /* DMA1 or DMA2 instance */
  {
    /* Transfer  ...

进入 transfer error flag错误标志里面没,  就是这个 if(__HAL_DMA_GET_IT_SOURCE(hdma, DMA_IT_TE) != 0U)判断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