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关于双can和canopen协议

楼主(2023-10-19):
请教友友们,移植了开源的canopen协议栈,F4用了两路can,两路can接收的数据都可以放入canopen协议栈中去处理吗,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如果是多主,这个用多CAN比较有有意义,这种场景,没必要移植协议栈了,手动收发命令控制节点即可,CANopen主机就是简单的命令控制+反馈数据。
如果是多从,这里有个麻烦的地方,有些芯片有10几个CAN,那就得配置10几个词典代码,工作量太大。比如CANopenNode有个CO_MULTIPLE_OD多词典配置,还没有研究具体玩法。实际上多从应用场景非常少,完全可以仅一个节点,使用多个PDO和SDO即可。

双CAN有个重要的应用场景是中继。

网友A:
硬汉大哥,CanOpen,对于双路CAN做冗余的场景,是不是不能适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CanOpen,对于双路CAN做冗余的场景,是不是不能适用了?

可以直接替换底层接口即可,这样比较方便省事。同一个时刻只有一个在工作。

网友:
其实CANopen很简单的,只需要熟练使用canfestival和CANOPENNODE的上位机配置OD字典,然后移植源码,配置好can驱动,Timer定时器就可以跑起来了,不需要理解协议栈的具体函数和代码,除非是自己重写canopen代码,完全没必要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