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UCOS版本3.08,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帧,开启了double preciion,不定时进入HardFault问题

楼主(2023-10-20):
串口中断

串口中断

中断接收处理,信号量通知

中断接收处理,信号量通知

任务函数获取数据

任务函数获取数据

任务堆栈及优先级设置

任务堆栈及优先级设置

UCOS中断优先级控制边界设置

UCOS中断优先级控制边界设置

串口中断优先级设置

串口中断优先级设置

中断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

中断优先级分组设置为4

进入hardfault

进入hardfault

有没有同志能够帮忙定位一下问题在哪,该如何解决

网友:
进出中断需要添加代码的

网友A:
请参考官方例子,中断部分

网友:
就是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的前面和后面

网友B:
你这个是神马编译环境  ??

看着比较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官方例子,中断部分

有相关例子的链接吗

楼主:
有查过是否是开启硬件浮点运算FPU的问题,也查过开启内存保护单元MPU的问题,也都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神马编译环境  ??

看着比较嗨呀

VsCode里插件codesnap呈现这样的代码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例子的链接吗

坛里随便下个ucos III的模板就可以

网友:
这个错误一般原因是指针越界了,查查写通信缓存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