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以太网不能长时间连接,连接12小时就断连,请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2023-10-20):
LWIP1.4.1版本带操作系统的socket_TCP客户端,连接后经过12个小时后断开连接,不能长时间连接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网友:
12个小时时间很短,应该无压力。

当前先把LwIP升级到2.2.0将之前的bug解决了,防止入坑,然后排查自己的移植问题,移植问题,可以通过百万ping包测试。最后排查自己的应用代码。

测试方法:

ThreadX NetX的百万连续ping包测试通过,无丢包,耗时4小时25分钟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15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