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可以实现MQTT+TLS吗

楼主(2023-10-20):
各位大佬求教,目前测试可以MQTT连接,加上mbedtls就怎么都连接失败,堆设大后初始化是正常了,但连接不上,服务端没有设SSL安全,是哪里出问题啊

网友:
服务器没有SSL,怎么做SSL验证,这个不行的。

楼主:
是我表述有问题,我是用emqx建的服务器,如图片所示,ssl打开了,ssl安全没开。

楼主:
是我表述有问题,用emqx在本地建的服务端,开了ssl,ssl安全没开。想着一步一步来,后面再开ssl安全试试

网友:
可以的,参考Github上亚马逊的案例,连接AWS一般都是走的TLS,但是做的不太稳定。链接: https://github.com/FreeRTOS/iot-reference-stm32u5

楼主:
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表述有问题,用emqx在本地建的服务端,开了ssl,ssl安全没开。想着一步一步来,后面再开ssl安全试试

这个也可以。

MDK物联网软件包MQTT操作说明,貌似挺简单,一键生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62&fromuid=58

楼主:
请教下mbedtls错误码0x0008是什么原因?网上查到官方提示错误为:BIGNUM - The buffer is too small to write to,然后尝试在bignum.h增大一些参数没有效果,这该在哪里改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