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请教在freertos下怎么实现串口的收发?

楼主(2023-10-21):
要求尽量要少占用系统时间

网友A: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71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V6的CMSIS-Driver串口应用,支持8串口DMA不定长收发,比CubeMX还要省事
https://www.armbbs.cn/forum. ...

请教如果不是基本CMSIS和DMA方式,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不是基本CMSIS和DMA方式,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将带来独立出来,自己魔改即可。这个本身支持了查询,中断和DMA, 你仅需DMA即可。

这种方式最好的,性能最大化的方案,CPU可以解放出来干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带来独立出来,自己魔改即可。这个本身支持了查询,中断和DMA, 你仅需DMA即可。

这种方式最好的,性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