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分享单片机内存数据可视化工具NXP出品的FreeMaster

楼主(2023-10-23):
特性
   实时数据监测
  • 实时示波器/波形,同时具有上升/下降边沿触发器
  • 多通道高速数据记录(板载存储器示波器)
  • 用户定义的仪表板,用于数据显示
  • 表压、滑块和按钮小工具
  • 文本(姓名、值、最小值、最大值和枚举标签等)
  • 易于合并图形图像

    控制面板
  • 通过监视对话框直接设置变量值
  • 变量值的时间表驱动
  • 用户命令/消息控制
  • JScript的HTML表单(带按钮、指示灯和滑块)或自定义HTML5小工具
  • 由Excel、MATLAB或其他支持通过ActiveX嵌入或JSON-RPC协议编写脚本的外部应用控制
  • Microsoft Edge WebView2浏览器组件,可用于呈现仪表板和其他嵌入在FreeMASTER主应用窗口运行的控制应用

主机通信选项
  • UART、USB/CDC串行通信外设
  • CAN通信
  • TCP和UDP网络通信
  • SWD/JTAG调试连接
  • Segger RTT高速JTAG通信

如果是使用NXP单片机直接可以在IDE中配置,如果是用其他单片机,用JLINK的话直接加载MAP文件选择变量,链接就可以使用,如果使用其他接口需要下载一直通信接口库驱动集成进去使用非常方便。

下载链接
https://www.nxp.com.cn/design/so ... ing-tool:FREEMASTER

网友:
看着似乎类似图形化的segger RTT。 可以省去写上位机界面了?

网友A:
我还以为免费的,结果要输入active code,白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免费的,结果要输入active code,白下了。。

是免费的啊,你下载时候不是会给你发一个邮件么,里面有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免费的,结果要输入active code,白下了。。

是免费的,你下载时候回给你一个注册码,你看看下载时候的提示

网友B:
支持其他家的芯片吗?已测,不支持。

网友:
没怎么用NXP的芯片,看来以后可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免费的,你下载时候回给你一个注册码,你看看下载时候的提示

我安装的时候也需要序列号,但是没找到从哪获取序列号,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免费的,你下载时候回给你一个注册码,你看看下载时候的提示

没找到注册码,不知道了。但是不支持其他家的话,就没必要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其他家的芯片吗?已测,不支持。

我用STM32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注册码,不知道了。但是不支持其他家的话,就没必要玩了

我用STM32上是可以的

楼主:
可以参考这里

网友C:
安装的时候不安装 FreeMaster Lite 就不需要注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的时候不安装 FreeMaster Lite 就不需要注册码

FreeMaster Lite 也是免费的,你下载完会给你邮箱发一个信息
如下内容:
The software i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in your Software Account

Below is your Software Activation Code to begin evaluating the product
19BA-DF1A-C611-7F10
If you need help getting started ask our experts on the NXP Community.

网友D:
准备试试,感觉很实用的样子。GD或者ST的芯片,能用吗?

网友E:
只支持 NXP MCU ,其他的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支持 NXP MCU ,其他的就别想了。

NXP官网的肯定只写人家自己的芯片的,但是是可以在其他芯片上使用的,已经测试过的。2.0版本已经可以使用J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准备试试,感觉很实用的样子。GD或者ST的芯片,能用吗?

可以的,JLINK 不需要添加任何代码,可以直接使用,其他接口需要软件集成对应驱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支持 NXP MCU ,其他的就别想了。

这里是在STM32F407上面测试的,版本FreeMaster版本3.2.2,jlink 版本9.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是在STM32F407上面测试的,版本FreeMaster版本3.2.2,jlink 版本9.0

牛。。。。

网友:
我尝试了用19BA-DF1A-C611-7F10 可以

网友:
有没有例程,怎么一个样例都没有?网上漂亮的界面我的怎么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