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F4xx SPI FLASH下载算法制作

楼主(2023-10-23):
教程中这一步,自己制作过程中MDK的Option选项不会设别的到这个名字 如下所示

网友:
正常放到相应目录下了吧,如果已经正常放到了相应目录下,说明你的FLM文件有问题,MDK无法正常识别。

楼主:
现在已经正常识别算法了 有没有检验算法正确的例程 v6教程上那个字库教程有点理解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正常识别算法了 有没有检验算法正确的例程 v6教程上那个字库教程有点理解不了

不用理解那个程序,仅需将C数组的大文件下载到SPI Flash做测试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理解那个程序,仅需将C数组的大文件下载到SPI Flash做测试即可。

现在已经正常了 之前是使用的AC6编译的一直出问题 换成AC5之后正常了 谢谢硬汉哥